小白画pcb问题 如何才能让布线上漆,元件引脚不上漆留着焊接?

楼主(2020-03-11):
小白第一次画pcb没有原理图,直接手动布线,用的dxp2004,元件全部是贴片的,一个问题:封装库里面封装引脚都是红色的(双面板,目前电路在正面),布线也是红色的,如何才能让布线上漆,元件引脚不上漆留着焊接,另,覆铜部分是不是可以拿来接地用?

网友A:
软件可以输出你画好的PCB组焊层的

网友B:
系统默认整板涂覆阻焊漆,焊盘开窗覆锡。

网友C:
封装库里面封装引脚都是红色的,应该是暗红或深红;
布线也是红色的,是大红色,与引脚的红色还是有区别的吧;
布线的大红它本身就是上漆的,元件引脚的暗红是阻焊层 是不盖油露锡的;

覆铜部分 是指大面积覆铜吗?一般与地线相连的铜皮铜线都采用覆铜的做法,往往可以认为是地线

网友D:
元器件封装焊盘部分画图软件会自动开窗覆锡的。

网友E:
发厂家做板子的时候,默认会连线阻焊,焊盘开窗,自己实验室加工的话没有设备,不好弄

网友F:
你只负责布局画就可以了。这些是默认的不管。

楼主:
感谢大家,我已经解决了哈,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