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端口不够时可以这样使用

楼主(2020-03-11):
1.平时经常会遇到IO端口不够用的情况;又不想换端口多的芯片,因为代码移植麻烦;今天教大家巧用以下电路可以节省一半的IO口;
2.在开发阶段经常会使用到IO控制指示灯,但有时指指示灯特别多;如果每个指示灯一个IO口是不是特别浪费;
3.一下图右边的0V和5V表示IO端口的高低电平,S1开关代表端口输出状态,左边的led1与led2使用串联,且另一端引脚分别接到电源正负极;R1电阻取200欧至1K之间,大家看自己喜好。
4.这样就可以实现一个IO两个指示灯了;
5.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发现在控制时,一个亮起另一个有余晖,则可以使用二极管或者改变led两端的电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哦。希望能帮到大家哈哈!

网友A:
这样也是不错的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B:
这电路两个LED需要修改一下,两个LED各串一个电阻,两个LED,AK相连直接接IO口,如果两个LED都是普通LED,一个LED压降才1.9V左右,当IO口在高阻时,两个 LED就挂了

楼主(2020-06-15):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两个LED需要修改一下,两个LED各串一个电阻,两个LED,AK相连直接接IO口,如果两个LED都是普通LED,一 ...

给力

网友C:
两个普通发光二极管直接接在电源上,会直接开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