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和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0-03-11):
这里用了两个定时器,一个定时器用来计时,一个用来做串口通信把时间发送给串口助手,但是串口助手收到的是00000,有没有大神看出问题在哪里,急求解决方法
#include<reg51.h>

unsigned long T;
unsigned char PuZhh[6]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void dispaly();

void SendData(char date)
{
            SBUF = date;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计时
{
        unsigned char m;
        TH0=0x3c;
        TL0=0xb0;         //50ms
        m++;
        if(m>19)
        {
          T++;
          P0=~P0;   //验证定时器0是否工作
          m=0;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j;

   UsartConfiguration();
   dispaly();

   while(1)
   {
    for(j=0; j<6; j++)
                {
                        SBUF = PuZhh[j];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SendData(0x0d) ;
                SendData(0x0a) ;
                SendData(0x0d) ;
                SendData(0x0a) ;
                Delay10ms(50);                  //延时一下再发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IT0=1;        //INT0负跳变触发
    TMOD=0x21;//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0=0x3c;          //50ms
        TL0=0xb0;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A=1; //CPU开中断总允许
        ET0=1;//开定时中断
        EX0=1;//开外部INTO中断
    TR0=1;//启动定时
        TR1=1;
}

void dispaly()
{
   PuZhh[0] =T/36000+'0';         //时
   PuZhh[1] =T%36000/3600+'0';
   PuZhh[2] =T%3600/600+'0';   //分
   PuZhh[3] =T%600/60+'0' ;
   PuZhh[4] =T%60/10+'0'  ;     //秒
   PuZhh[5] =T%10+'0';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网友A:
这很简单,给你改一下。
#include<reg51.h>
//unsigned long T;
unsigned char PuZhh[]="00:00:00\n";
unsigned char hour=0,min=0,sec=0;                        //定义时、分、秒变量
bit flag=0;//中断标志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        IT0=1;        //INT0负跳变触发
        TMOD=0x21;          //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0=0x3c;     //50ms
        TL0=0xb0;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A=1;                                //CPU开中断总允许
        ET1=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ET0=1;                        //开定时中断
//        EX0=1;                        //开外部INTO中断
        TR0=1;                        //启动定时
        TR1=1;
}

void SendData(char date)
{
        SBUF = date;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void dispaly()
{
   PuZhh[0]=hour/10+'0';   //时
   PuZhh[1]=hour%10+'0';
   PuZhh[3]= min/10+'0';   //分
   PuZhh[4]= min%10+'0';
   PuZhh[6]= sec/10+'0';   //秒
   PuZhh[7]= sec%10+'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j;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if(flag)
                {
                        flag=0;
                        dispaly();
                        for(j=0;j<9;j++)
                                SendData(PuZhh[j]);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计时
{
        static unsigned char m=0;
        TH0=0x3c;
        TL0=0xb0;         //50ms
        m++;
        if(m>=20)
        {
                m=0;
                sec++;
                P0=~P0;   //验证定时器0是否工作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hour++;
                                if(hour>=24)
                                        hour=0;
                        }
                }
                flag=1;
        }
}

网友B:
波特率设置错了吧,系统频率是多少?

网友C:
明显中断程序有问题,你的LED灯状态也不会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中断程序有问题,你的LED灯状态也不会变吧?

状态是会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设置错了吧,系统频率是多少?

波特率是对的,12M的晶振4800的波特率,没开另一个定时器时发送是不会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中断程序有问题,你的LED灯状态也不会变吧?

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简单,给你改一下。

你好,我这个程序想加个暂停开始的功能,所以自己加了个串口中断来接收数据,接收到0x00则暂停,0x01则继续,改完的程序如下,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include<reg51.h>
//unsigned long T;
unsigned char PuZhh[]="00:00:00\n";
unsigned char hour=0,min=0,sec=0;                        //定义时、分、秒变量
bit flag=0;//中断标志
bit frameFlag=1;//暂停标志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        IT0=1;        //INT0负跳变触发
        TMOD=0x21;          //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0=0x3c;     //50ms
        TL0=0xb0;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A=1;                                //CPU开中断总允许
        ET1=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ET0=1;                        //开定时中断
//        EX0=1;                        //开外部INTO中断
        TR0=1;                        //启动定时
        TR1=1;
                ES=1;
}

void SendData(char date)
{
        SBUF = date;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void dispaly()
{
   PuZhh[0]=hour/10+'0';   //时
   PuZhh[1]=hour%10+'0';
   PuZhh[3]= min/10+'0';   //分
   PuZhh[4]= min%10+'0';
   PuZhh[6]= sec/10+'0';   //秒
   PuZhh[7]= sec%10+'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j;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if(flag&&frameFlag)
                {
                        flag=0;
                        dispaly();
                        for(j=0;j<9;j++)
                                SendData(PuZhh[j]);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计时
{
        static unsigned char m=0;
        TH0=0x3c;
        TL0=0xb0;         //50ms
        m++;
        if(m>=20)
        {
                m=0;
                sec++;
                P0=~P0;   //验证定时器0是否工作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hour++;
                                if(hour>=24)
                                        hour=0;
                        }
                }
                flag=1;
        }
}
void serial()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xch;
   if(RI)                    //中断标志 RI=1, 数据接收
        {
        RI = 0;                 //软件清零
        rxch = SBUF;            //读缓冲
   if (rxch==0x00)         //停止指令
        {
     frameFlag =0;
        }
   if (rxch==0x01)          //继续指令
        {
     frameFlag =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