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使用12864显示屏不显示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0-03-11):
在使用普中HC6800-MS小开发板的时候发现一个12864显示屏不显示不亮的问题。调试多次都没能发现原因。还好我还有个普中HC6800-ESV2.0开发板,它的12864线路是一样的。直接拿单片机装到新开发板上数据显示正常,说明程序没有问题。对比两个开发板的原理图,发现MS开发板的数码管是用P0端口接了100欧电阻排直接推的。怀凝阻值太低有影响。于是把板上的Q1-Q4用焊铁焊下来了,再用芯片和12864显示屏插上去后显示正常。不过正常后的图片我没有拍图。只是搞明白了不显示的原因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1602的显示屏没有问题,唯独12864显示屏有影响也可能和我买的显示屏有关系。反正不管如何知道不显示的原因就好了。以后就可以避免从程序上瞎费时间了。

网友A(2024-01-15):
你也可以把P10/P11/P12/P13用4根双母头的杜邦线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