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一个单片机接两个adc0832该怎么表示输出啊

楼主:
一个接mq传感器,另一个接另外的传感器

checkkey();
                CO = ADC0832(1,0);  //差分模式,CH0-CH1
                CO = CO*19.607843; //转换为实际电压便于显示

   之前单独一个的时候我是这样表示输出的数值

请问下我现在再接另一个传感器,D0.DI端的输出怎么表示呢谢谢大佬

网友A(2020-04-10):
引用 网友B:
你好!
1、一个 ADC0832 可以接两个模拟器件
2、如果用两个 ADC0832 可以分别接单片机不用引脚

您好,是不是两个传感器一个接CH0,一个接CH1就好了,两个传感器互不影响啊

网友B(2020-03-11):
你好!
1、一个 ADC0832 可以接两个模拟器件
2、如果用两个 ADC0832 可以分别接单片机不用引脚
3、通过编程控制两个 0832 可以采集 4 路模拟信号

网友C:
这个芯片还是8位的,建议不要再需要这种外接芯片了,用有带AD的单片机,现在随便的单片机都有10位的ADC,没必要使用以前那些老套路,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