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需要两两相连吗?这样放置可以吗?

楼主(2020-03-11):
这样放置去耦电容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没有问题,只是在画PCB板时对应放在IC的3V3和GND之间就行

网友B:
电源去耦电容在原理图中可以在任意位置放置,但在PCB图中必须与其关联的芯片电源端就近放置,否则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C:
原理图中怎么体现都没有关系,但PCB中一定要放在芯片或电源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