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SCoop多线程库和PS2键盘应用—arduino智能温室

楼主(2020-03-11):
由于都知道的原因,最近楼主在家闲来无事,搞了个这个项目。新人第一个项目,有可改进之处请不吝赐教!
具体功能:
1.温湿度控制。通过土壤湿度传感器获取土壤湿度,达到阈值时启动水泵;通过lm35温度传感器获取环境温度,达到阈值时启动风扇(水泵,风扇用8050三极管驱动);
2.温湿度显示。这个就不用多说了,用2004i2c接口lcd显示温湿度;
3.时间显示。通过ds1302芯片获取时间;显示在lcd上;
4.温湿度阈值与时间更改。通过ps2键盘更改温湿度阈值,将数据储存在eeprom中,开机自动读取
硬件部分暂时还没搞完,是把arduino搞出最小系统焊到洞洞板上,在接外设。由于师傅作业奇多(网课),估计得一段时间了。

代码:

附上用到的库:

楼主:
。。。。。代码不见了 重新传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PS2Keyboard.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SCoop.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tvaddr 0
#define lvaddr 1
#define wvaddr 2

LiquidCrystal_I2C lcd_0(0x27, 20, 4);
DS1302 rtc(8, 7, 6);
PS2Keyboard keyboard;

int led_0 = A0;
int m1 = 1;
int m2 = 4;
int lightSensor_0 = A1;
int soilhumi = A2;
int lm35 = A3;
int temp;
int humi;
int illu;
bool op = 0;
String t;
char tv1;
String tv2;
int tv3;
char lv1;
String lv2;
int lv3;
char wv1;
String wv2;
int wv3;
char op1;
String op2;
int op3;
char np1;
String np2;
int np3;
char ip1;
String ip2;
int ip3;
char c;
const int DataPin = 3;
const int IRQpin =  2;
int numdata[7] = {0};

void setup()
{
    lcd_0.init();
    lcd_0.backlight();
    lcd_0.setCursor(4, 0);
    lcd_0.print("Intellegent");
    lcd_0.setCursor(2, 1);;
    lcd_0.print("Greenhouse  v4.0");
    lcd_0.setCursor(6, 2);
    lcd_0.print("based on");
    lcd_0.setCursor(3, 3);
    lcd_0.print("ATmega 328p-pu");
    delay(2000);
    lcd_0.clear();
    lcd_0.setCursor(3, 0);
    lcd_0.print("Setting up...");
    pinMode(led_0, OUTPUT);
    pinMode(m1, OUTPUT);
    pinMode(m2, OUTPUT);
    pinMode(lightSensor_0, INPUT);
    pinMode(soilhumi, INPUT);
    keyboard.begin(DataPin, IRQpin);
    tv3 = EEPROM.read(tvaddr);
    lv3 = EEPROM.read(lvaddr);
    wv3 = EEPROM.read(wvaddr);
    delay(1200);
    lcd_0.clear();
    rtc.setTCR(TCR_OFF);
    rtc.halt(false);
    /*rtc.writeProtect(false);
    rtc.setDOW(WEDNESDAY);
    rtc.setTime(19, 41, 00);
    rtc.setDate(11, 3, 2020);
    rtc.writeProtect(true);*/
    lcd_0.setCursor(0, 1);
    lcd_0.print("illu");
    lcd_0.setCursor(0, 2);
    lcd_0.print("humi");
    lcd_0.setCursor(0, 3);
    lcd_0.print("temp");
    mySCoop.start();
}

void loop()
{
    yield();
}

defineTaskLoop(Getdata)
{
    humi = map(analogRead(soilhumi), 0, 1023, 100, 0);
    illu = map(analogRead(lightSensor_0), 0, 1023, 0, 102.3);
    temp = (5 * analogRead(lm35) * 100)/1024;
}

defineTaskLoop(Operate)
{
    if (illu < lv3)
    {
        digitalWrite(led_0,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led_0, LOW);
    }
     if (temp < tv3-1)
     {
       digitalWrite(m1, LOW);
     }
     else if (temp > tv3+1)
     {
       digitalWrite(m1, HIGH);
     }
    if (humi < wv3)
    {
        digitalWrite(m2,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m2, LOW);
    }
    if(keyboard.available())
    {
      if(keyboard.read == PS2_F1)
      {
        menu();
      }
    }
    clockdate();
}

defineTaskLoop(Display)
{
    lcd_0.setCursor(7, 1);
    lcd_0.print(illu);
    lcd_0.setCursor(7, 2);
    lcd_0.print(humi);
    lcd_0.setCursor(7, 3);
    lcd_0.print(temp);
    if (illu < 10)
    {
       lcd_0.setCursor(8, 1);
       lcd_0.print(" ");
    }
    if (illu < 100)
    {
       lcd_0.setCursor(9, 1);
       lcd_0.print(" ");
    }
    if (humi < 100)
    {
       lcd_0.setCursor(9, 3);
       lcd_0.print(" ");
    }
    if (humi < 10)
    {
       lcd_0.setCursor(8, 3);
       lcd_0.print(" ");
    }
    if (temp < 100)
    {
       lcd_0.setCursor(9, 2);
       lcd_0.print(" ");
    }
    if (temp < 10)
    {
       lcd_0.setCursor(8, 2);
       lcd_0.print(" ");
    }
}

void clockdate()
{
      lcd_0.setCursor(0, 0);
      lcd_0.print(rtc.getDateStr(FORMAT_LONG,FORMAT_LITTLEENDIAN, '/'));// check 1302 library and see FORMAT_BIGENDIAN:2010-01-01;FORMAT_LITTLEENDIAN:01-01-2010
      lcd_0.print(" ");
      lcd_0.print(rtc.getDOWStr());
      lcd_0.print(" ");
      lcd_0.print(rtc.getTimeStr());
}

void menu()
{
    lcd_0.clear();
    lcd_0.setCursor(0, 0);
    lcd_0.print("1--set time");
    lcd_0.setCursor(0, 1);
    lcd_0.print("2--set temp vaule");
    lcd_0.setCursor(0, 2);
    lcd_0.print("3--set light vaule");
    lcd_0.setCursor(0, 3);
    lcd_0.print("4--set water vaule");
    c = keyboard.read();
    switch (c)
    {
      case 1:
      lcd_0.clear();
      lcd_0.setCursor(0, 0);
      lcd_0.print("Input:y,m,d,h,m,s,w.");
      lcd_0.setCursor(0, 1);
      lcd_0.print("Divide by ','");
      t += char(keyboard.read());
      lcd_0.setCursor(0, 2);
      lcd_0.print(t);
      delay(6000);
      int j = 0;
      for(int i = 0; i < t.length() ; i++)
      {
        if(t[i] == ',')
        {
          j++;
        }
        else
        {
          numdata[j] = numdata[j] * 10 + (t[i] - '0');
        }
      }
      t = String("");
      for(int i = 0; i < 7; i++)
      {

        numdata[i] = 0;
      }
      rtc.writeProtect(false);
      rtc.setDOW(numdata[6]);
      rtc.setTime(numdata[3], numdata[4], numdata[5]);
      rtc.setDate(numdata[2], numdata[1], numdata[0]-2000);
      rtc.writeProtect(true);
      lcd_0.clear();
      lcd_0.setCursor(0, 0);
      lcd_0.print("Time had been set!");
      delay(1500);
      break;

      case 2:
      lcd_0.clear();
      lcd_0.setCursor(0, 0);
      lcd_0.print("Input temp value:");
      tv1 = keyboard.read();
      lcd_0.setCursor(0, 1);
      lcd_0.print(tv1);
      if (isDigit(tv1))
      {
        tv2 += tv1;
      }
      else if (tv1 == PS2_ENTER)
      {
        tv3 = tv2.toInt();
        EEPROM.update(tvaddr, tv3);
        lcd_0.clear();
        lcd_0.setCursor(0, 0);
        lcd_0.print("Tv had been set");
        delay(1500);
      }
      break;

      case 3:
      lcd_0.clear();
      lcd_0.setCursor(0, 0);
      lcd_0.print("Input light value:");
      lv1 = keyboard.read();
      lcd_0.setCursor(0, 1);
      lcd_0.print(lv1);
      if (isDigit(lv1))
      {
        lv2 += lv1;
      }
      else if (lv1 == PS2_ENTER)
      {
        lv3 = lv2.toInt();
        EEPROM.update(lvaddr, lv3);
        lcd_0.clear();
        lcd_0.setCursor(0, 0);
        lcd_0.print("Lv had been set");
        delay(1500);
      }
      break;

      case 4:
      lcd_0.clear();
      lcd_0.setCursor(0, 0);
      lcd_0.print("Input water value:");
      wv1 = keyboard.read();
      lcd_0.setCursor(0, 1);
      lcd_0.print(wv1);
      if (isDigit(wv1))
      {
        wv2 += wv1;
      }
      else if (wv1 == PS2_ENTER)
      {
        wv3 = wv2.toInt();
        EEPROM.update(wvaddr, wv3);
        lcd_0.clear();
        lcd_0.setCursor(0, 0);
        lcd_0.print("Wv had been set");
        delay(1500);
      }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