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单片机烟雾报警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03-11):
如图,温度与烟雾的报警程序都是相同的,都是在传感器中获取数值,然后与预设值判断。之前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功能正常实现,后来换了74HC595拓展的IO,改了几行程序之后,温度报警正常,而烟雾报警时,蜂鸣器发出很小的,像是喇叭坏了的那种急促打点声,把仿真一帧一帧看,会看到某一帧的时候蜂鸣器跟报警灯是接通的。这让我很不解,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你的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网友B: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认为蜂鸣器连接到警报灯。 在电气上,两个电路未连接。

楼主:
问题解决了,自己粗心了,漏写了最后判断dat1和dat2小于报警值的几行代码

void FireJudge(uchar dat1, int dat2)
{
        /*烟雾报警判断*/
        if(dat1>gMqAlarm)
        {
                send_data_74hc595(0xfc);
                datout();
        }

        /*温度报警判断*/
        if(dat2>gTempAlarm)
        {
                send_data_74hc595(0xfa);
                datout();
        }

        if((dat1<=gMqAlarm)&&(dat2<=gTempAlarm))
        {
                send_data_74hc595(0xff);
                datout();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认为蜂鸣器连接到警报灯。 在电气上,两个电路未连接。

蜂鸣器没有与警报灯连一起,这个实现的功能是当温度值或者烟雾浓度值超过预设值时,单片机输出一个数据,让对应的灯亮,同时蜂鸣器响,达到防火报警的目的

网友C(2022-05-08):
这个是不是低电平蜂鸣器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