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问这三个74hc595是怎么发送数据的?Table[(i+j+16)[0])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3-11):
(图片)

网友A:
硬件有3个HC595级联,如果每一个HC595上均要有数据输出,所以要使用3次进行移位输入,Table[(i+j+16)[0])是一个二维数组,HC_595_IN(~Table[(i + j + 16)][1])中的Table[(i + j + 16)][1]是二维数据中的某一个值,根据i和j的值变化取出相对应数据,i和j代表什么没有具体去看,估计是点阵LED对应的行和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有3个HC595级联,如果每一个HC595上均要有数据输出,所以要使用3次进行移位输入,Table[(i+j+16)[0])是一 ...

能不能具体一下说一下i与j的值代表什么?我就是这里不太懂,麻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