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用红外遥控亮起一个灯

楼主(2020-03-11):
最近买了套红外遥控模块,尝试了很多方法但是一直没有反应,万般无奈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能实现遥控器按键亮灯的程序,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好!
1、是什么型号的红外模块?
2、具体都要实现什么功能?
3、没有提供软硬件资料,没法回答
4、给你一个学习型红外模块你看看

http://www.51hei.com/bbs/dpj-174569-1.html

网友B:
你先接收红外遥控码并显示它,能做好这一步然后再改成控灯就行了

网友C:
你要先通过红外解码知道每个按键的数据码,然后在接收到对应数据码时执行对应程序段

网友D:
需要有红外接收模块,还要知道按键发送的红外码,接收到后,去做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程序是ok的,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