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11编码器的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20-03-11):
之前一直没用到过,今天应朋友要求帮忙写一个EC11驱动,在网上搜了一圈,发现很多驱动用起来并不是很顺手。于是自己写了一个,供参考

                                                                                      时间 2020年3月11日21点21分 东莞
#include "ec11.h"

unsigned char EC11_Dir = 0;//方向标志
unsigned char TestValue = 0;

#define PIN_EC11_A  P0_4
#define PIN_EC11_B  P0_5

void ec11_init(void)
{
        P0_4 =1;
        P0_5 =1;
}

void _ec11_drives(void)//中断10us中调用
{
        static unsigned char CheckCnt,EC11Status=0;

        if(PIN_EC11_A)
        {
                if(++CheckCnt > 10)//在中断中调用 值为2即可,快速扫描,适当加长可提高防抖效果。
                {
                        CheckCnt = 12;
                        if(EC11Status==0)
                        {
                                if(PIN_EC11_B)
                                {
                                        EC11_Dir = 0x55;
                                        TestValue--;
                                }
                                else
                                {
                                        EC11_Dir = 0xaa;
                                        TestValue++;
                                }
                        }
                        EC11Status =1;
                }
        }
        else
        {
                if(CheckCnt)
                {
                        CheckCnt--;
                }
                else
                {
                        if(EC11Status)
                        {
                                EC11Status=0;
                                if(PIN_EC11_B)
                                {
                                        EC11_Dir = 0xaa;
                                        TestValue++;
                                }
                                else
                                {
                                        EC11_Dir = 0x55;
                                        TestValue--;
                                }
                        }
                }
        }
}

以上资料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
老铁 你在东莞哪里

网友B(2020-04-22):
谢谢大佬的无私分享

网友C:
试验了一下,效果挺好,不错的
开机会加一,改了一下就可以了,static unsigned char CheckCnt,EC11Status=1;

网友D:
我编码器重去年写到现在(业余的时间)都没有一个好用的,网上的参考N多,效果都不好,发现无论是IO中断,还是电平比较都会丢脉冲或者因震荡电压干扰计数,EC11还好一点一圈计数少,100分辨率编码器的问题就多了,所以编码器直接接单片机IO口还是有问题的,需要硬件上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编码器重去年写到现在(业余的时间)都没有一个好用的,网上的参考N多,效果都不好,发现无论是IO中断, ...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验了一下,效果挺好,不错的
开机会加一,改了一下就可以了,static unsigned char CheckCnt,EC11 ...

我没发现会加1,改成static unsigned char CheckCnt,EC11Status=1;就不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 你在东莞哪里

塘厦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EC11还好   20分辨率   要是再快点100分辨率可能就不适用了   速度一块会丢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EC11还好   20分辨率   要是再快点100分辨率可能就不适用了   速度一块会丢脉冲

那就要改采样的时间,没有什么不适用的,任何代码都不是说可以直接使用,别人只是提供一个编程思想!

网友E(2020-06-10):
void _ec11_drives(void)//你好,开一个10us的定时器中断,然后在中断里面调用它对么?

网友E:
void _ec11_drives(void)//中断10us中调用
你好,这个是开一个定时器中断,在中断里调用对么?

网友F:
很好的编程思路,学习了

网友G:
很好的实例,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少年强则国强!中国的发展都是因为你们这些无私奉献的人而提速!一群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强,

网友H:
用51做高分辨率且高速时确实会丢脉冲,如果51像STM32有专门的硬件编码器接口就好了

网友I:
前辈探讨艺精进,
萌新瑟瑟获知新;
传帮可带新小白,
日学一至不废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辈探讨艺精进,
萌新瑟瑟获知新;
传帮可带新小白,

好诗好诗。。

网友J(2021-01-25):
2021-1-25 日在东莞工作的我把楼主的代码移植到了项目中

网友K(2021-06-02):
学习了,正想用这个。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楼主:
请叫我雷锋

楼主:
某一个宝搜索 铺名"单片机开发与技术支持 "可以找到我

网友L:
楼主你好,咱们程序中怎么确定编码器的正反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咱们程序中怎么确定编码器的正反转呢,

旋转下就知道了,不对的话,A,B引脚互换下就可以

网友M:
我也有EC11 代码,不丢数据

sbit IR_A=P2^0;
sbit IR_B=P2^1;
sbit IR_KEY=P2^2;
// unsigned int NUM; 全局 编码器值的通道
// 本模块专用数据,其他模块只读属性
char KZ; //快照

void ec11 ( ) _task_ EC11
{

        while(1)
        {

        // =========选择 流水灯ID==========

        IR_KEY=1;
        if(IR_KEY==0)//按键按下
        {//选择流水灯ID
                yc(20);
                if(IR_KEY==0)//按键按下
                {
                        (LED_ID >LED_NUM_MAX-1) ?   LED_ID=0  :  LED_ID++; //切换到下一个流水灯
                        //提示: LED_ID 是多少

                }
        }

        NUM  =  LED_ShuDu[LED_ID ];

        // =========取编码器 数值==========

                KZ=  ((char)IR_A<<1)  + (char)IR_B;
  //取 IR引脚快照

        switch(KZ)
        {
                case 0 :  // 后半周
                                                                        break;
                case 1 :  //数据
                                                        while(IR_A!=IR_B); //等待 跳过数据期
                                                        if(IR_A)  { NUM--; }

                                                        break;

                case 2 :  //数据
                                                                while(IR_A!=IR_B); //等待 跳过数据?
                                                                if(IR_A)  { NUM++; }

                                                                break;

                case 3 :    //前半周 无动作
                                                                        break;
        }// end switch(KZ)

        LED_ShuDu[LED_ID ]=  NUM;
        //写入速度
        os_switch_task(); //退出
        }// end while(1)

}// end ec11 ( )

网友N:
我几年前也写了一个,扭动时有时有点跳,有空换你的试试看

网友O:
void ec11_init(void)
{
        P0_4 =1;
        P0_5 =1;
}
这个函数 没有使用,  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void ec11_init(void)
{
        P0_4 =1;

对的,

楼主(2022-01-23):
引用 网友M:
我也有EC11 代码,不丢数据

你这个程序吧,顶多就是个小白写的,单片机用阻塞延时都是最low

网友P:
void ec11_init(void)
{
         P0_4 =1;
         P0_5 =1;
}
因为传统51单片机IO口多是准双向口,向IO口置1,就是让该口成为输入。

网友Q(2022-12-01):
用中断的方式,AX,BX引起中断(检测上升沿,下降沿,实现四倍频),然后简单的中断处理就OK。
sbit AX = P3^3;
sbit BX = P3^2;

void int0_Routine() interrupt 0
{
                if (AX==1)
                { if (BX==1)
                        {++cnt;}
                        else
                        {--cnt;}
                }
                else
                {if (BX==0)
                        {++cnt;}
                        else
                        {--cnt;}
                }
}

void int1_Routine() interrupt 2
{
                if (BX==1)
                { if (AX==1)
                        {--cnt;}
                        else
                        {++cnt;}
                }
                else
                {if (AX==0)
                        {--cnt;}
                        else
                        {++c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