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病床呼叫设计源代码

楼主(2020-03-11):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3^4;
sbit rw=P3^5;
sbit e=P3^6;
sbit xiangying=P3^3;
sbit beep=P3^7;

uchar deng=0;                 //表示有哪几个按下,也用来显示灯
uchar lcd[10]={0};    //用来按下标记顺序
uchar i=0;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onenumber(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string(1,0,"Bingfang  Hujiao");

        delay_uint(1000);
}

void delay1ms(int c)   // 范围0~65535        消抖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
    for(b=199;b>0;b--)
        for(a=1;a>0;a--);
  }
}

void get()   //获取数字的函数
{
switch (~P2)
{
     case 0x01:  lcd[i]=1;  break;
         case 0x02:  lcd[i]=2;  break;
         case 0x04:  lcd[i]=3;  break;
         case 0x08:  lcd[i]=4;  break;
         case 0x10:  lcd[i]=5;  break;
         case 0x20:  lcd[i]=6;  break;
         case 0x40:  lcd[i]=7;  break;
         case 0x80:  lcd[i]=8;  break;
}
}

void scanning(void)         //按键扫描
{
   uchar j=0;
   if(P2!=0xff)  //判断是P3端有按键按下
   {
                if(deng!=(deng|(~P2)))  //判断是否已经按过的按键,是继续
                {
                        get();   //获取数字,并存进数组
                        i++;
                        deng=deng|(~P2);   //得到按键的位数,并让灯亮
                        P1=deng;
                        delay1ms(6);   //消抖
                }
   }

   if(xiangying==0)          //消除部分
   {
    deng=deng&(~(1<<(lcd[0]-1)));   //让首位的灯灭
    P1=deng;
                        for(j=0;j<i+1;j++)   //多一位把右边的数清零
                {
                 lcd[j]=lcd[j+1];
                }
          i--;
          delay1ms(6);   //消抖
                 while(xiangying==0);   //等待按键抬起,未按键消抖,可能出现多次清除
   }

   for(j=0;j<i;j++)           //LCD显示
   {
           write_onenumber(0,2*j,lcd[j]);                //显示
   }
         for(j=i;j<8;j++)           //LCD显示,其他为填空白
   {
    write_string(0,2*j," ");
   }

   if(deng!=0x00)        //蜂鸣器
    beep=0;
   else
     beep=1;

}

void main()
{
beep=1;
P1=0x00;
init_1602();
  while(1)
  {
     scanni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