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电压和电流算出它的功率,然后如何算Wh、充电的容量mAh

楼主:
已知功率,如何算出瓦时、充电的容量mAh,它的公式是怎么计算的?

USB检测器

USB检测器

网友A(2020-03-11):
有一种粗略的计算方法是这样,按时间累加计算。比如每秒计算一次就是1/3600(0.1秒计算一次就是1/36000)。按每秒计算一次来看,假如功率是恒定的1W,即每秒电量为1/3600Wh。累加了1小时不就是1Wh了吗;同理,充电容量按电流大小来算,假如恒定100mA在充电,累加一小时就是充电容量100mAh。,计算的时候注意单位换算。功率或电流在变就按照当前的功率或电流值来算,计算采样的频率越高就越接近实际值。

网友B:
功率P=UI。至于瓦时,就是U的单位是伏特,I的单位为安培,充电/用电一个小时(理论上的,就是U和I在这一充电过程中无变化)的一个“量”。比如一个充电宝,用的是5V充电,充电电流平均值为200mA。那么它充电一小时的冲/放电量为:5*0.2*1=1Wh,用毫安时表示是:200mAh。一秒的冲/放电量是:5*0.2*(1/3600)=1/3600Wh毫安时表示为1/18mAh。但是毫安时的表示法一般用作电池上。因为电池的放电电压一般的恒定的。所以用这个单位来表示电量,这个单位换算成按时,然后乘以电压,就是前面说的电量单位Wh了。不过由于充电电池的属性(电池内压越高,电阻越大,充电电流越小等)影响。如果要精确计算电池的储电量,那么就要把时间分的越细越好(单位为小时,如:1/3600小时),然后将所有的时间段加起来就能得到真实的值。

网友C:
通过将电压乘以电流来计算电功率,然后通过将功率乘以1小时来计算Wh。 mAh或毫安小时是指平均充电/放电电流乘以充电/放电持续时间(以小时为单位)。

网友D:
P=UI是针对恒定的电压、电流计算的,如果U、I逐渐变化,则要有曲线积分的思想。图的计算方式一般是逐渐累计的,即多个采样的U、I,相对准确。

网友E:
之前用功率计测过积分功率
瓦时  好像就是一小时内,所做的功,功率计输出电压(Uo)*输出电流(Io)*时间(T)

网友F: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基本的电学公式进行计算的,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算法:知道电池的安时,那么安时*电池电压就是瓦时,知道电池的瓦时,那么瓦时/电池电压,就是安时。

网友G:
H就是1小时,a*v*h=W,  ma要换算成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