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dy-31蓝牙模块无法进入at指令

楼主(2020-03-12):
如果用手机连接蓝牙模块后,可以正常通信,但断开蓝牙连接后用电脑串口通信助手发送at(加了回车),确收不到消息,也不返回ok,困扰好久了,希望大神帮我

网友A:
你看看模块的初始波特率默认是多少,我以前碰到过的默认是115200。

网友B:
波特率不对的话,也应该有数据传过来。还是从数据这一块再查查,源程序什么的

网友C:
1.试一下9600和38400波特率
2.试一下发送AT+NAME,我的jdy31发at没反应,发AT+NAME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不对的话,也应该有数据传过来。还是从数据这一块再查查,源程序什么的

我直接用的串口助手,并没有编写程序,这也是头疼的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模块的初始波特率默认是多少,我以前碰到过的默认是115200。

所有波特率我都试过了,都不行,关键是9600波特率我用手机连接蓝牙模块后可以正常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试一下9600和38400波特率
2.试一下发送AT+NAME,我的jdy31发at没反应,发AT+NAME就可以

还是不行

网友A:
你把发送的命令用hex看下,末尾是否有OD OA

网友D:
通电长按那个小按键,我记得是AT进入的办法

网友E:
你看看IDY-31的手册,好像支持的指令没有"AT"。
用“串口调试助手”UartAssist,在9600、115200、19200、38400几个波特率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我看到你at+name后面有回车,把回车去掉再试一下,这种东西很严格。
或者换一个串口助手试一下,stc的串口助手没有什么格式
试试这个
串口助手sscom,网盘地址,不要删除!

这个串口助手可以选择“发送新行”

网友F(2020-04-25):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嘛

网友G:
可以试下这个,我也用的IDY-31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jDOnme4szugP-xgLjeYBQ 提取码:nms2

网友H(2020-12-15):
加\r\n了吗?

网友I(2021-03-23):
引用 网友C:
1.试一下9600和38400波特率
2.试一下发送AT+NAME,我的jdy31发at没反应,发AT+NAME就可以

我的发了AT+NAME有反应,再发其他的就没有反应le

网友J(2022-01-17):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模块的初始波特率默认是多少,我以前碰到过的默认是115200。

老哥十分感谢,我说怎么一直接受不到呢,忽略了默认的波特率,真是听君一席话,胜看三天论坛啦。

网友K(2022-05-25):
我输入获取密码的指令后返回 ERR:1003是怎么回事?

网友L(2023-03-07):
引用 网友K:
我输入获取密码的指令后返回 ERR:1003是怎么回事?

解决了吗好兄弟,我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M(2025-10-18):
我也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除了发AT没反应   其他都有反应   是什么原因啊  楼下的问题都试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除了发AT没反应   其他都有反应   是什么原因啊  楼下的问题都试了

应该是jdy31没有AT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