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的LM311N元件应该怎么找?

楼主:
我想用这个软件进行仿真,结果没有LM311N这个元件,哪位大佬又该元件呀!急,或者有什么替代品可以用。还有PCF8591T与PCF8591有什么区别可以互相替代么!!!

网友A(2020-03-12):
选择所有--------------输入通配符*311就能找到

网友B:
你好!
1、直接输入 LM311 ,不要加N
2、PCF8591T与PCF8591可以替换

网友C:
直接输入311,然后在右边栏目选择就行。功能的实现上是没有区别的,不过,自身与TTL兼容性还是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