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除FC主板上面的集成芯片,需要更换芯片。

楼主:
请问如何拆除图片中电路板上的CPU和PPU而不伤主板的周围电子元件,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用热风枪和吸锡器吗

芯片

芯片

网友A(2020-03-12):
用热风枪可以

网友B:
对于拆这种直插式芯片吸锡器不好使,一直都是用烙铁半边半边来回拖焊锡,几个回合就无损取下,再加温用牙签逐个通焊孔。

网友C:
贴片热风

网友D:
用堆锡配合吸锡带或者吸锡器,钢针,起子也可以,看自己的工具决定采用哪种方法

网友C:
像这种插卡游戏机用的又不是贴片,热风枪不好使反倒是吸锡器好用

网友E:
双面焊接的通常都不好办,热风枪也需要多次练习有经验才行,有拆LED的加热板在下面辅助加热,上面热风枪吹好一点。新手用针头也可以,只要烙铁不漏电,还是不容易烧坏元件

网友F:
特殊的招,因要更换,原芯片不要了,用水口钳从芯片根剪断,留一些脚在PCB上,再烙铁拆断脚,非常容易。

网友G:
这种FC不多见了,楼主还是收藏吧,别拆了。很珍贵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种FC不多见了,楼主还是收藏吧,别拆了。很珍贵的。

就是用来收藏玩的,所以现在更换芯片,担心损坏主板,所以来论坛请教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双面焊接的通常都不好办,热风枪也需要多次练习有经验才行,有拆LED的加热板在下面辅助加热,上面热风枪吹 ...

热风枪的口径是不是需要最小尺寸的,用3mm最小的会比较容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