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热敏打印机STM32F407例程

楼主(2020-03-12):
实验器材:
        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

实验目的:
        学习串口的使用(接收与发送)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F9)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2/PA3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实验现象:
        本实验,STM32通过串口2和上位机对话,STM32在收到上位机发过来的字符串(以回车换
        行结束)后,原原本本的返回给上位机。下载后,DS0闪烁,提示程序在运行,同时每隔
        一定时间,通过串口2输出一段信息到电脑。

注意事项:
        1,电脑端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必须是115200.
        2,请使用XCOM/SSCOM串口调试助手,其他串口助手可能控制DTR/RTS导致MCU复位/程序不运行
        3,串口输入字符串以回车换行结束.
        4,请用USB线连接在USB_232,找到USB转串口后测试本例程.
        5,P9的PA2/PA3必须通过跳线帽连接在RXD/TXD上.

网友A:
do you have the architecture of this project

网友B(2021-12-31):
刚刚好用的上,在项目上可方便使用,谢谢

网友C(2022-03-22):
mark一下,以后用到可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