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这个二进制转16进制为什么要除16啊?

楼主(2020-03-12):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

网友A:
10进制 转16进制 你这个还是分开存储,方便显示 应该是液晶屏要用的数据

网友B:
这个不是二进制转16进制,IrValue[2]应该已经是16进制了。猜测是两位的16进制数,IrValue[2]/16意思是取IrValue[2]的高位,IrValue[2]%16意思是取IrValue[2]的低位,smgduan[]是另一个数组,作用是将IrValue[2]的高低位作为编号分别对应smgduan[]中的一个数。最后将这个数放入DisplayData[]中。

网友C:
除16是按16进制拆位时丢个位。常用的是/10,%10,按10进制拆出个、十、百、千位。
0x1C(十进28)%10---->8
0x1C(十进28)/10--->2丢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二进制转16进制,IrValue[2]应该已经是16进制了。猜测是两位的16进制数,IrValue[2]/16意思是取IrV ...

是16进制,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二进制转16进制,IrValue[2]应该已经是16进制了。猜测是两位的16进制数,IrValue[2]/16意思是取IrV ...

请问IrValue[2]/16为什么是取IrValue[2]的高位,IrValue[2]%16为什么是取IrValue[2]的低位?

网友D:
四位二进制 构成一位16进制

网友D:
10进制转16才除16取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16是按16进制拆位时丢个位。常用的是/10,%10,按10进制拆出个、十、百、千位。
0x1C(十进28)%10----> ...

但是程序里是/16和%16呀,这个怎么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IrValue[2]/16为什么是取IrValue[2]的高位,IrValue[2]%16为什么是取IrValue[2]的低位?

IrValue[2]/16意思是除以16后取整,假设IrValue[2]为0X23,因为16进制的第二位是2×16^1,所以除以16就相当于将高位右移一位到低位,原来的低位是3x16^0,除以16后就成小数被舍去了,所以得到的就是一位16进制数2;
IrValue[2]%16意思是除以16后取余,取的是除以16剩下的余数3,得到一位16进制数3。
同理从8进制,10进制里面取出某一位也是类似的做法,比方说三位数123取中间的十位数就是(123%100)/10,意思是123除以100取余数23再除以10取整数得到2。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Value[2]/16意思是除以16后取整,假设IrValue[2]为0X23,因为16进制的第二位是2×16^1,所以除以16就相 ...

谢谢大佬

网友E: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除16 取除数是取16进制的高位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16 取余是取16进制低位
smgduan应该是数码管的真值映射表。
DisplayData 这个数据是直接显示驱动硬件IO的。
多位数码管16进制显示红外按键值。

网友F:
每4位二进制看成一位16进制

网友G:
四位二进制 构成一位16进制哈哈

网友H:
前面得到的就是一位16进制数2,这就是分开来算

网友I:
二的四次方,四位二进制,构成一位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