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编译的时候出现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2020-03-12):
keil4编译的时候出现target not created是为什么   它只给了这些提示,我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target not created 是说目标没有创建,意思就是编译没有成功。程序有可能中有错误,如果程序没错的话,那keil需要注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rget not created 是说目标没有创建,意思就是编译没有成功。程序有可能中有错误,如果程序没错的话,那k ...

程序是直接用的师傅给的   应该不会有错
那要怎么注册呢

网友B:
c程序添加到工程文件中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是直接用的师傅给的   应该不会有错
那要怎么注册呢

师傅给的程序你没有加到工程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师傅给的程序你没有加到工程里。

编译的是整个工程中的程序,不添加进去当然编译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是直接用的师傅给的   应该不会有错
那要怎么注册呢

如果程序没问题,keil软件也是师傅给的话,那就是最低级的错误了,,,没添加文件到工程中。你点击target,鼠标右键,add  exiting files to the 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没问题,keil软件也是师傅给的话,那就是最低级的错误了,,,没添加文件到工程中。你点击target ...

添加了的   好像以管理员权限就可以了  但是这是为啥_(:з」∠)_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的是整个工程中的程序,不添加进去当然编译不了了

添加了   但是为什么只有在管理员权限下才能编译不会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呢,有点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