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外部电源与锂电池供电切换电路图

楼主:
在设计既可以用锂电池供电又可以用外部电源(比如USB)供电的产品时,我们需要把这两种供电方式设计为如下需求:
  • 当使用外部电源供电时,切断内部的锂电池供电;
  • 当拔掉外部电源时,使用内部锂电池供电。

下面是瑞生在设计某款产品时,针对这个需求使用的电路:

原理解释:
图1中,VUSB是USB电源或者是外部电源,VBAT是锂电池电源,VCC是电路电源。Q1是PMOS管。
当不使用USB供电时,PMOS管的G极,被R1这个下拉电阻拉成了GND,即低电平,PMOS管导通,VCC电压,就是VBAT锂电池电压提供的。
当使用USB供电时,PMOS管的G极,此时为高电平,PMOS管不导通,即断开了VBAT锂电池的供电,VCC电压,就是VUSB经过二极管D1后的电压。
如果想要在外部USB供电的同时,既可以切断锂电池供电,还可以给锂电池充电,只需要加入锂电池充电电路即可,如图2。

网友A(2020-03-12):
最近在学习模电数电,这个讲的好清楚啊,学到就是赚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学习模电数电,这个讲的好清楚啊,学到就是赚到

希望帮助到你哦!

网友C(2021-07-02):
好贴   只是有压降

网友C:
这个电路可靠不?有没有实际应用在产品上

网友D:
图一PMOS的  DS极接反了吧?

网友E(2021-08-14):
没反,如果反过来,VBUS就会直接对VBAT充电了,通过续流二极管

网友F(2021-09-23):
引用 网友D:
图一PMOS的  DS极接反了吧?

反了

网友G(2022-06-02):
引用 网友C:
好贴   只是有压降

USB有电压时,由USB供电,此时MOS管关断,由于USB电压一般会高于电池电压,所以,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也截止。当USB断电时,MOS管导通,此时由于导通的MOS管DS压降远小于内部寄生二极管的压降,所以,内部寄生二极管此时也处于截止状态,MOS管导通的压降比较小,所以,这个电路是比较可靠的。MOS管并没有接反。MOS管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互换D,S极使用。

网友H(2023-02-07):
这电路还有个好处是PMOS还能起到电池防反接的作用。

网友I(2023-11-03):
学习一下。感觉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