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封装的芯片怎么分辨第一个引脚啊?

楼主:
新手不会看这个stc89c51rc的44封装芯片。怎么看第一引脚啊?

stc89c51

stc89c51

网友A(2020-03-12):
关于封装可以去官网下载手册看对应型号的引脚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封装可以去官网下载手册看对应型号的引脚图

我想问下,那两个圆点那个是第一引脚?

网友C:
字放正,左下角为1(逆时针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字放正,左下角为1(逆时针数).

好的 知道了,谢谢

网友D:
沙发图片是PLCC-44封装,楼主的是LQFP-44封装。地板是正解。

网友E:
逆时针转,近“.”者为1脚

网友F:
现在元件下面那一排从左起为第一脚,向右数。

网友F:
给个图,封装不同,1脚位置也不同。

网友G:
可以看点位

网友H:
LZ给的图中小圆点是pin起始标记点,对称角上大一点的是IC封装后位“脱模”设计的,属于封装工艺要求。

网友I:
如图!商标型号显示如上图LQFP44这样,左下角点位下排从左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