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0和串口无法同时使用

楼主(2020-03-12):
做一个51单片机设计需要同时用到定时器0和串口通信,串口通信要用到定时器1,所以在初始化时定时器0和定时器1赋值起了冲突,后初始化的有效,前者就不起作用了。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定时器1初始化
{
        SCON= 0x50;               //串口方式1        //REN=1; 允许接收
        PCON=0x00;                //SMOD=0
        TMOD= 0x21;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H1= 0xFD;                //11.0592MHz  波特率为9600bps
        TL1= 0xFD;
        TR1= 1;                   //启动定时器
}

void EX0init(void)//中断初始化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网友A:
TMOD |= 0x02;  TMOD |= 0x20;

网友B:
定时器0初始化 TMOD=0x02;而串口初始化 TMOD= 0x21;  同一寄存器设了两个值,后来的改了前面设置,所以不正常。

网友C:
后一个初始化改写了前一个初始化的TMOD值,只有后面初始化的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OD |= 0x02;  TMOD |= 0x20;

有道理,多谢支援!

网友D:
仔细阅读手册中关于TMOD寄存器的配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