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压如何通过降压电路转换到3.3v?

楼主:
小弟初学
外部电源5V LD3320语音识别模块需要3.3v的电压,如何转换
请问是通过什么降压电路实现5V转换到3.3V的电压呢 具体电路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2020-03-12):
串联二极管可以有一定压降,硅管参考值0.7V,锗管参考值0.3 V,会受电流大小影响。
另外如果是作为供电用,可以使用AMS11173V3降压模块,成本低,使用方便;
如果是作为信号传输用,可以使用4路或者8路双向电平转换模块5V--3V3,成本也不高,但是只能用于电平转换,用于供电会发热烧坏电路。

网友B:
可以用AMS1117-3.3的LDO芯片

网友A:
现在的3.3V模块很多都可以兼容5V电平,所以一般只需要提供3.3V的供电电压就可以了,可以接两个降压二极管或者用降压模块,或者参考时钟芯片用3V的纽扣电池外部供电,成本都只要几毛钱。

网友C:
用LM1117-3.3转换一下

网友C:
用LM1117-3.3芯片转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D:
LM117-3.3或者其他一些IC都可以的

网友E:
初学者用LM317好用,电路功耗低串二极管也行,想方便省事买成品降压模块也不错。

网友F:
用LM338吧,可调电压最低1.25V,输了电流可达5A,线路也非常简单。

网友G:
1.如果想省事,弄着玩;最直接的就是加上电阻分压。不知道要加多大电阻可以先上个1K的试一试(要根据你的负载来算电阻的)。接上模块,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2.但是正确的方法推荐加个AMS1117-3.3V等类似这样的稳压芯片。
3.画的不好见谅!

网友H:
M117-3.3电流不大可以考虑,电流大会发热可以用一些DC-DC芯片

网友I:
这是从开发板原理图中截到的5V-3.3V电源部分。

网友J:
这不仅与电压有关,而且还需要查看电流。 假设电流低于1A,则可以采用LM7805,LM1117和LM3940几种方式。

网友K:
用TI的LM系列芯片转一下,但是需要注意输出的最大电流和功率是否满足你的电路需求

网友L(2020-04-21):
AMS117芯片,3个引脚,IN接5V,OUT输出3.3V,GND接地

网友M:
用AMS1117-3.3V或类似DC-DC芯片吧,容易实现,稳定性很好,望采纳,谢谢!

网友N(2021-05-21):
引用 网友L:
AMS117芯片,3个引脚,IN接5V,OUT输出3.3V,GND接地

请问不需要再额外并联电容吗

网友O:
如果3.3V电源的负载是很小的,100mA以内, 那么就用三端稳压IC,LDO来做线性电源。电源电路简单成本低。
如果3.3V电源负载比较大, 就要考虑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电路复杂一些,EMI高一些,成本相对高一点, 但效率较线性电源高。

网友P:
如果是小电流的可以选小体积的HT7133、HT7533、 XC6206P332MR。

网友J:
使用LM1117或LM317。 它们是LDO稳压器。 还可以使用效率更高的DC DC降压转换器。

网友Q:
买个模块

网友R:
首先要确定你的LD3320模块电流是多少,再选择合适的降压电路,电流小的话可以用LM1117-3.3V

网友R:
根据电流选择响应的转换电路

网友S:
用LM317(可調電壓)也可以也可以用AMS1117-3.3(定電壓)

网友T:
通过ldo转电压芯片来转电压

网友T:
ldo转电压

网友U:
asm1117-3.3很方便5转3.3

网友V:
可以使用REG1117-3.3芯片进行电压转换

网友W:
立创  直接搜LDO    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