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ULTISIM中。基本虚拟元件库;定额虚拟元件库;和下面元件库选的元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3-12):
额定元件是指它们允许通过的电流、电压、功率等的最大值都是有限制的称额定元件,超过它们的额定值,该元件将击穿和烧毁。基础元件都是理想元件,没有定额限制。可以分别取一个电阻对比,他们的参数设置项目是不同的。接上电源设置参数让定额元件超额看效果(运行仿真一定时间后超过限额该元件显示为断开的样子)。截图是Multsim14里仿的,R1为基础元件,R2为定额元件,设置的额定功率0.25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定元件是指它们允许通过的电流、电压、功率等的最大值都是有限制的称额定元件,超过它们的额定值,该元件 ...

非常感谢。那么不在这两个里面选,直接在下面选的元件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