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怎么实现两块51单片机之间实现无线多口通讯互传?

楼主:
各位大神好,本人小白一枚。想自己搞个多功能玩具车的玩具玩下,想通过两个单片机之间的无线信息互传来实现远程(50m左右距离)控制,好比单片机A的P1.1-P1.7的几个口数据能传送到单片机B的P1.1-P1.7的几个口,期间传输的数据还带PWM信号。如果想要实现以上功能比较推荐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或者有啥能符合功能的现有模块吗(那个宝上能买到的~最好不要太贵~穷屌一枚)

网友A(2020-03-12):
现在宝上有很多串口透传模块可以用来进行无线通信,自己可以搜一下。软件协议要自己搞。

网友B:
蓝牙模块一般最远传输距离也就10m左右,单两块板达不到50m距离的,50m都快超过肉眼可视范围了,你要不多块板子组成网络组,要不就选择用wifi模块或者4G模块

网友C:
用2个MCU、两个nRF24L01,可以实现无线通讯及遥控,我玩过了。
另外看一下nRF24LE1,本身是MCU+无线发射的,可编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宝上有很多串口透传模块可以用来进行无线通信,自己可以搜一下。软件协议要自己搞。

大神你好,我查找了下那个宝上面的透传模块,很多都是带GP01-GP08引脚,这些是不是需要我们编写好不同状态下每个引脚的高低电平,好比说我们每次给过去的信号都要带GP01-GP08的全部状态。好比说GP01控制前进,那我们发送的信号是10000000,还是说GP01是可以单独控制的?软件协议不是很懂,百度了下说的很复杂。可能要麻烦大神帮我普及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蓝牙模块一般最远传输距离也就10m左右,单两块板达不到50m距离的,50m都快超过肉眼可视范围了,你要不多块 ...

有没有啥功率放大器的模块能实现这类功能吗

网友E:
两个单片机之间的无线信息互传,你可以直接咨询卖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2个MCU、两个nRF24L01,可以实现无线通讯及遥控,我玩过了。
另外看一下nRF24LE1,本身是MCU+无线发射的 ...

有相关的淘宝连接吗?我找到了这个模块,但是不知到怎么实现一对一跟一对多的控制。详情页里面的指令集跟波特率的概念比较模糊他们怎么跟51单片机对联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两个单片机之间的无线信息互传,你可以直接咨询卖家

问了好多卖家,卖家大多都是倒卖产品不懂的相关技术,一问也是三不知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你好,我查找了下那个宝上面的透传模块,很多都是带GP01-GP08引脚,这些是不是需要我们编写好不同状 ...

根据你的回复,你对透传并不了解,透传就是a单片机通过串口把指令传给b单片机,b单片机根据收到指令解码执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2个MCU、两个nRF24L01,可以实现无线通讯及遥控,我玩过了。
另外看一下nRF24LE1,本身是MCU+无线发射的 ...

大神方便的话可以分享下您的操作过程跟原理吗?我想通过跟你一样的实操过程的话应该就能懂的他们之间的联系跟配合了

网友F:
你好!
可以采用2.4G模块来实现你的功能,发射距离也没有问题;
你最终是 1对1,还是 1对多的使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好!
可以采用2.4G模块来实现你的功能,发射距离也没有问题;
你最终是 1对1,还是 1对多的使用呢?

最终要实现不同组别的一对一功能,但是不同组之间信号不能相互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回复,你对透传并不了解,透传就是a单片机通过串口把指令传给b单片机,b单片机根据收到指令解码 ...

是呀,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可以参考下。接下来的开发可能需要这块方面的技术

网友G:
实现IO状态透传,这种模块基本是没有的。应该搞个MCU+无线模块,MCU读出IO口的状态,形成串口数据,通过无线模块发送到对方,对方再通过MCU还原IO口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好!
可以采用2.4G模块来实现你的功能,发射距离也没有问题;
你最终是 1对1,还是 1对多的使用呢?

最终是多组的1对1,希望在不同组之间不会产生相互的影响

网友H:
蓝牙,WIFI,2.4,5.8...好多的无线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实现IO状态透传,这种模块基本是没有的。应该搞个MCU+无线模块,MCU读出IO口的状态,形成串口数据,通过无 ...

谢谢大神指明,我去那个宝上面找到了MCU+无线模块的产品连接。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设置他们之间的频道,因为我的设计是两个单片机为一组,多组在同一个环境下交互信息,他们之间需要建立不同的频道或者加密之类的功能,产品介绍里面有显示可以设置不同频道,但是在单片机中我们要怎么设置不同的频道呢?咨询了卖家,卖家也不是很懂,相关参数如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蓝牙,WIFI,2.4,5.8...好多的无线模块

嗯,在那个宝上找到了无线+MCU模块,但是我们单片机怎么在语言中设置他们的不同频道呢?我的设计是两个单片机为一组,多组在同一个环境中相互传递信息互不影响。咨询了卖家,卖家也不知道~~~是不是要在C语言中设置,有没有类似的C语言案例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