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arduino+无线串口模块怎么用

楼主(2020-03-12):
这个是无线串口模块,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labview一直报错,想问问,这个是不是始终没有完成通信?

楼主:
不晓得为啥连不上

网友A:
两台无线串口设备之间要想正常通信,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串口速率、校验位、数据类型要一样。2、要保证两个无线串口模块的信道(或频率)一致,3、要保证使用的频点没有干扰。4、通信距离要在模块规定的范围内,不能太远。

网友A:
刚才有一点还需要补充,串口设备的接口要一样,485接口和232接口是不能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