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国产通用MCU的ADC精度怎么样?

楼主(2020-03-12):
现在的国产的通用MCU的ADC精度怎么样?有超过12bit的吗?电子秤的MCU不算。

网友A:
目前单片机最高的我用的也就12位,没发现更高的,做电子称的都是外加ADC

网友B:
STC8A系列就是12位,精度就是12位的呀,固定的误差大概是在3个数字量左右,足够绝大多数的应用了,相比8位的外围的ADC系列,那好的不是一点点的了
超过过12位就没有多少意义了,什么叫通用MCU呢
一个片上带有16位或者更高精度的ADC,那成本就不是一点点的问题了

网友C:
stc8a8k这个型号12位AD,精度可以,是8位的增强型51内核的单片机。

网友D:
问得好。我也一同坐等,有大神能够提供实际经验。

网友E:
超过12bit的很少有的了,没有适应价值了

网友F: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找SD16的ADC,即Segma-Delta型的,不过每秒也可以有上百次采样。国产的我不知道,TI的MSP430有好多型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