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温度显示不稳定,会闪烁

楼主(2020-03-12):
这是温度程序,正常运行没问题,但是插进别的程序就会闪烁而且不稳定。

#include"temp.h"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Delay1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i++;
                DSPORT = dat & 0x01;
                i=6;
                while(i--);
                DSPORT = 1;
                dat >>= 1;
        }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0;j<8;j++)
        {
                DSPORT = 0;
                i++;
                DSPORT = 1;
                i++;
                i++;
                bi = DSPORT;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be);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网友A:
ds18b20是单总线器件,读写一次数据耗时较长,按你这程序大于4ms。与其它程序共同运行容易互相干扰。所以执行多任务要学会统筹安排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