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烟雾传感器程序的输出数据不变化

楼主(2020-03-12):
利用ADC0809模块转化MQ-2数据     然后反馈回来的数据无论输入5V还是接地  数据都一样    求求各位大神帮忙看下   谢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void ConfigUART (unsigned int baud);
#define adc0809_data  P0  //单片机P0接模块D0~D7引脚

sbit ST = P2^3; //单片机P2.3接模块STR引脚, 启动转换信号
sbit EOC = P2^2; //单片机P2.2接模块EOC, 转换结束信号,高电平有效
sbit OE  = P2^1; //单片机P2.1接模块OE,输出允许信号,高电平有效
sbit CLK = P2^0; //单片机P2.0接CLK ,ADC0809时钟,输入50-800KHZ的频率
                 //一般选用500K
     //将短接片去掉开启位选功能,否则默认IN0为输入引脚
sbit AA = P2^4;  //单片机P2.6接模块A引脚
//unsigned char Disp[]="0123456789";         //使用字符串保存数字0~9所对应的ASCLL码
unsigned char AD_DATA[2]; //保存IN0通道转换后的数据

float a,b;

unsigned char i;

void ConfigUART (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256 - (11059200/12/32) / baud;
  TL1 = TH1;
  ET1 = 0;
  TR1 = 1;
  ES = 1;
  //TR1 = 1;
}
  void time0()
{
   TMOD|=0x01;
   TH0=216; //利用T0中断产生CLK信号
    TL0=216;
    TR0=1; //启动定时器T0
    ET0=1;
    //ST=0;
    //OE=0;
  // EA = 1;

}
void UART_T (unsigned char UART_data)//定义串口发送数据变量
{
    SBUF = UART_data; //将接收的数据发送回去
    while(TI == 0);  //检查发送中断标志位
    TI = 0;       //令发送中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
void UART_TC (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0')  //检查是否发送完毕
    {
            UART_T(*str);   //发送
            *str++;         //指针指向下一个字符
    }
    *str = 0;               //发送完毕后指针归零
}
char putchar(char c)
{
    UART_T(c);
    return c;
}
/***********************************
函数名:  delayms()
功能:    延时 ms 毫秒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j;
i=100;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
函数名:  AD()
功能:    启动AD转换将值储存于 AD_DATA[0]
***********************************/
void AD(void )
{
   ST=0;
   AA = 0;  //设置为IN0输入
   ST=1; //启动AD转换
delayms(10);
   ST=0;
   while(0==EOC);//等待转换结束
   OE=1;
   AD_DATA[0]=adc0809_data; //读取AD数据,数据范围为0-255
   OE=0;
   delayms(20);
   ST=0;
   AA = 1; //设置为IN1输入
   ST=1; //启动AD转换
delayms(10);
   ST=0;
   while(0==EOC);//等待转换结束
   OE=1;
   AD_DATA[1]=adc0809_data; //读取AD数据,数据范围为0-255
   OE=0;
   delayms(20);
/* if (adc0809_data>=251)
  {
     adc0809_data=250;
  }*/
}
/***********************************
函数名:  t0()
功能:    产生ADC0809CLK所需要的时钟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CLK=~CLK;
}*/
/***********************************
函数名:  Conut()
功能:    将AD_DATA[0]的各位拆分以方便
***********************************/
void Conut(void)
{
/*a[0]=AD_DATA[0]/100;
  a[1]=AD_DATA[0]/10%10;
  a[2]=AD_DATA[0]%10;
b[0]=AD_DATA[1]/100;
b[1]=AD_DATA[1]/10%10;
b[2]=AD_DATA[1]%10;*/

  a = AD_DATA[0]/250;
  b = AD_DATA[1]/250;

}

void main()
{

   ST=0;
    OE=0;
    ConfigUART(9600);
   time0();
   // ConfigUART();
   //EA=1; //开总中断
   // TMOD=0x02; //设定定时器 T0工作方式
/*   TH0=216; //利用T0中断产生CLK信号
    TL0=216;
    TR0=1; //启动定时器T0
    ET0=1;
    //ST=0;
    //OE=0;
   EA = 1;*/
while(1)
   {
      AD();
        Conut();   //计算

   printf ("shfh");
   printf ("%.2f",a);
   printf ("%.2f",b);

   delayms(10);  //100MS
   }
}

/***********************************
函数名:  t0()
功能:    产生ADC0809CLK所需要的时钟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216; //利用T0中断产生CLK信号
    TL0=216;
   CLK=~CLK;
}
void InterrupUART ()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SBUF = SBUF ;
  }
  if (TI)
   {
      TI =0;

   }
}

网友A:
你得上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