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出租车计价器Proteus仿真程序(霍尔测速)

楼主:
出租车计价器(霍尔测速)

//电子时钟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头函数声明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include "Data.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AT24C02.h"

//键盘定义
sbit K1=P3^4;        //模式切换
sbit K2=P3^6;        //减按键
sbit K3=P3^5;        //加按键
sbit K4=P3^7;        //万年历模式时:设置时间信息。计价器模式时:设置单价

//模式0时钟 1时钟调整
uchar Mode=0;
//时钟屏幕调整
uchar Wei=0;
uchar SS=0;
//价格调整
uchar JGWei=0;

//计价器参数
uint Day=0;
uint Night=0;
uint DanJia=0;
uint DJ_min=0;
uint  ZJ=0;
unsigned long  GL=0;
uint  Time=0;
uint count=0;
uchar m=0;
//白天/晚上
uchar DN=0;
//公里/时间
uchar GT=0;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Timer0();
//写初值
void SETS();
//读初值
void READS();

//主函数
void main()
{
        //初始化
        Ds1302_Init();
        Init_LCD();
        initeeprom();
        //SETS();
        //读取初始参数
        READS();
        //定时器初始化
        InitTimer0();
        //循环
        while(1)
        {
                //时钟模式
                if(Mode==0)
                {
                        //读时间
                        if(Wei==0)
                        {
                                Ds1302_Read_Time();
                                //显示时间
                                display_NYR(time_buf1,Wei,0);
                        }
                }
                else if(Mode==1)
                {
                        if(time_buf1[4]>=23||time_buf1[4]<7)
                        DN=1;
                        else
                        DN=0;
                        //显示计价器信息

                        display_S(Day,Night,DanJia,ZJ,GL/10,Time,GT,DN);
                }

                if(K4==0)
                {
                        delay(100);
                        //调时
                        if(Mode==0)
                        {
                                Wei++;
                                if(Wei==1)
                                {
                                        SS=1;
                                }
                                //闪烁
                                display_NYR(time_buf1,Wei,SS);
                                if(Wei==7)
                                {
                                        Wei=0;
                                        //保存时间
                                        Ds1302_Write_Time();
                                        Init_LCD();
                                }
                        }
                        else if(Mode==1)
                        {
                                JGWei++;
                                if(JGWei==1)
                                {
                                        Mode=2;
                                        //显示计价器价格
                                        Init_LCD_JGTZ();
                                        display_D(Day,Night,DanJia,JGWei,DJ_min);
                                }
                        }
                        else if(Mode==2)
                        {
                                JGWei++;
                                display_D(Day,Night,DanJia,JGWei,DJ_min);
                                if(JGWei==5)
                                {
                                        Mode=1;
                                        JGWei=0;
                                        //参数初始化
                                        //保存
                                        SETS();
                                        //读初值
                                        READS();

                                        ZJ=0;
                                        GL=0;
                                        Time=0;
                                        //开启定时器
                                        TR0=1;
                                        //显示计价器
                                        Init_LCD_JJQ();
                                }
                        }
                        while(K4==0);
                }
                //+
                if(K3==0)
                {
                        delay(100);
                        //调时
                        if(Mode==0)
                        {
                                //年
                                if(Wei==1)
                                {
                                        time_buf1[1]++;
                                        if(time_buf1[1]>=100)
                                                time_buf1[1]=0;
                                }
                                //月
                                else if(Wei==2)
                                {
                                        time_buf1[2]++;
                                        if(time_buf1[2]>=13)
                                                time_buf1[2]=1;
                                }
                                //日
                                else if(Wei==3)
                                {
                                        time_buf1[3]++;
                                        if(time_buf1[3]>=YDay(time_buf1[1],time_buf1[2])+1)
                                                time_buf1[3]=1;
                                }
                                //时
                                else if(Wei==4)
                                {
                                        time_buf1[4]++;
                                        if(time_buf1[4]>=24)
                                                time_buf1[4]=0;
                                }
                                //分
                                else if(Wei==5)
                                {
                                        time_buf1[5]++;
                                        if(time_buf1[5]>=60)
                                                time_buf1[5]=0;
                                }
                                //秒
                                else if(Wei==6)
                                {
                                        time_buf1[6]++;
                                        if(time_buf1[6]>=60)
                                                time_buf1[6]=0;
                                }
                                //显示
                                if(Wei!=0)
                                        display_NYR(time_buf1,Wei,SS);
                        }
                        //调价
                        else if(Mode==2)
                        {
                                //单价
                                if(JGWei==1)
                                {
                                        DanJia++;
                                        if(DanJia>999)
                                        {
                                                DanJia=1;
                                        }
                                }
                                //等待时间单价
                                else if(JGWei==2)
                                {
                                        DJ_min++;
                                        if(DJ_min>999)
                                        {
                                                DJ_min=1;
                                        }
                                }
                                //夜间
                                else if(JGWei==3)
                                {
                                        Night++;
                                        if(Night>999)
                                        {
                                                Night=1;
                                        }
                                }
                                //白天
                                else if(JGWei==4)
                                {
                                        Day++;
                                        if(Day>999)
                                        {
                                                Day=1;
                                        }
                                }
                                display_D(Day,Night,DanJia,JGWei,DJ_min);
                        }

                        while(K3==0);
                }

                //-
                if(K2==0)
                {
                        delay(100);
                        //调时
                        if(Mode==0)
                        {
                                //年
                                if(Wei==1)
                                {
                                        time_buf1[1]--;
                                        if(time_buf1[1]<0)
                                                time_buf1[1]=99;
                                }
                                //月
                                else if(Wei==2)
                                {
                                        time_buf1[2]--;
                                        if(time_buf1[2]<=0)
                                                time_buf1[2]=12;
                                }
                                //日
                                else if(Wei==3)
                                {
                                        time_buf1[3]--;
                                        if(time_buf1[3]<=0)
                                                time_buf1[3]=YDay(time_buf1[1],time_buf1[2]);
                                }
                                //时
                                else if(Wei==4)
                                {
                                        time_buf1[4]--;
                                        if(time_buf1[4]<0)
                                                time_buf1[4]=23;
                                }
                                //分
                                else if(Wei==5)
                                {
                                        time_buf1[5]--;
                                        if(time_buf1[5]<0)
                                                time_buf1[5]=59;
                                }
                                //秒
                                else if(Wei==6)
                                {
                                        time_buf1[6]--;
                                        if(time_buf1[6]<0)
                                                time_buf1[6]=59;
                                }
                                //显示
                                if(Wei!=0)
                                        display_NYR(time_buf1,Wei,SS);
                        }
                        //调价
                        else if(Mode==2)
                        {
                                //单价
                                if(JGWei==1)
                                {
                                        DanJia--;
                                        if(DanJia==0)
                                        {
                                                DanJia=999;
                                        }
                                }
                                //等待时间单价
                                else if(JGWei==2)
                                {
                                        DJ_min--;
                                        if(DJ_min==0)
                                        {
                                                DJ_min=999;
                                        }
                                }
                                //夜间
                                else if(JGWei==3)
                                {
                                        Night--;
                                        if(Night==0)
                                        {
                                                Night=999;
                                        }
                                }
                                //白天
                                else if(JGWei==4)
                                {
                                        Day--;
                                        if(Day==0)
                                        {
                                                Day=999;
                                        }
                                }
                                display_D(Day,Night,DanJia,JGWei,DJ_min);
                        }
                        while(K2==0);
                }
                //切换
                if(K1==0)
                {
                        delay(100);
                        //计价器模式
                        if(Mode==1)
                        {
                                Mode=0;
                                ZJ=0;
                                GL=0;
                                Time=0;
                                //开启定时器
                                TR0=0;
                                EX0=0;
                                //显示计价器
                                Init_LCD();
                        }
                        else if(Mode==0)
                        {
                                Mode=1;
                                //参数初始化
                                //读初值
                                READS();
                                ZJ=0;
                                GL=0;
                                Time=0;
                                //开启定时器
                                m=0;
                                TR0=1;
                                EX0=1;
                                //显示计价器
                                Init_LCD_JJQ();
                        }
                        while(K1==0);
                }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10ms
    EA = 1;
    ET0 = 1;
    TR0 = 1;
        IT0=1;        //INT0负跳变触发
        EX0=0;//开外部INTO中断
}

//定时器0中断10ms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赋初值
        m++;
        if(m>=20)
        {
                m=0;
                if(count>=60)
                {
                        GT=0;
                        GL=GL+count/10;
                        count=0;
                }
                else
                {
                        count=0;
                        GT=1;
                        Time++;         //时间++
                }
        }
         //计算钱数
         //公里数小于3
         if(GL<=300)
         {
                if(DN==0)
                {
                        if(Time>60)
                                ZJ=Day+Time/60*DJ_min;
                        else
                                ZJ=Day;
                }
                else
                {
                        if(Time>60)
                                ZJ=Night+Time/60*DJ_min;
                        else
                                ZJ=Night;
                }
         }
         else
         {
                if(DN==0)
                {
                        if(Time>60)
                                ZJ=Day+(GL/10-20)/10*DanJia+Time/60*DJ_min;
                        else
                                ZJ=Day+(GL/10-20)/10*DanJia;

                }
                else
                {
                        if(Time>60)
                                ZJ=Night+(GL/10-20)/10*DanJia+Time/60*DJ_min;
                        else
                                ZJ=Night+(GL/10-20)/10*DanJia;
                }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count++;
}

//读初值
void READS()
{
        uchar SH=0,SL=0;
        uint temp=0;

        delay(10);
        SL=read_add(0x01);
        delay(10);
        SH=read_add(0x02);
        temp=SH;
        temp=temp<<8;
        temp=temp+SL;
        Day=temp;

        delay(10);
        SL=read_add(0x03);
        delay(10);
        SH=read_add(0x04);
        temp=SH;
        temp=temp<<8;
        temp=temp+SL;
        Night=temp;

        delay(10);
        SL=read_add(0x05);
……………………

只有jpg图片

网友A(2020-03-27):
1602不显示

网友B:
不显示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2020-05-10):
请问显示屏就亮  没有啥子显示  怎么处理

网友D(2020-12-01):
1602仿真没有显示

网友E(2021-03-11):
是用proteus8.7画的仿真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