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电子元件?

楼主(2020-03-12):
这个在protues的元件库中怎么找呢

网友A:
直径3.5mm的插座孔,一般作为音频信号输入或输出

网友B:
电源插座,我也没找到。

网友C:
DC3.5mm电源插座

网友D:
一般是耳机孔或电源孔。

网友E:
电源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3.5mm的插座孔,一般作为音频信号输入或输出

谢谢,那在元件库中怎么找呢

网友F:
接口电源插头

网友G:
你防真没必要画这个,如果是电压端你加上电压网络就行,

网友H:
直流电源插座,如DC-005之类的型号

网友I:
DC电源插座,怎么找的话,看你有没有库了,或者只能自己画,还是推荐你去论坛搜下有人发的比较全的AD库,你直接添加上去用好了。

网友J:
DC3.5mm电源插座或者耳机插座

网友K:
你好!
这个器件一般在原理图和PCB绘制的时候采用的,仿真里面直接连接就行

网友L:
这个应该是3.5mm的单声道音频插座,插上后会把原来的回路断开,让信号走插座的回路。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M:
插座孔,音频信号输入或输出

网友N:
直流电源插座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在Altium designer中找到了这个元器件。

网友O:
试下搜一下CON?

网友P:
DC3.5毫米的电源插座

网友Q:
DC直流电源插座

网友R:
电源插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