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超声波控制舵机转向的制作 附源程序

楼主(2020-03-12):
通过超声波感应,使舵机转向,(在此本人有个想法,可以通过舵机控制自来水开关。即间接的做成了一个小的智能设备)
材料:
51单片机开发板
杜邦线
舵机+超声波
3.7V电池两个
束缚带
胶水
冰淇淋棒
程序为大家献上!
让大家在学习单片机时可以拥有一种成就感!
有问题可以及时找我,很愿意大家一起探讨!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实物图

实物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rig=P3^4;            //控制端
sbit Echo=P3^5;          //接收端
sbit led=P1^3;
sbit servorControl =P1^3;  //舵机的控制引脚

uchar flag=0;
uchar control=5;
uchar servorTime=0;

unsigned char T0RH=0;
unsigned char T0RL=0;

void time_init()
{
        EA=1;
        TMOD=0x11;
        TH0 = 0;
        TL0 = 0;
}
///////////////////////////////////////
void delay(uchar time){  //延迟函数
uchar i;
for(;time>0;time--){
  for(i=0;i<255;i++);
}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约延时t*2+5us         超声波模块用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 = 0;
TL0 = 0;
}
//中断程序 初始化赋值 重新计数 超声波模块用 计算时间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ime,distance;

        EA=1;
  ET0=1;
  ET1=1;
  TMOD=0x11;
  TH1=0xff;
  TL1=0x9c;
  servorTime=0;

        Trig=0;
        Echo=0;
        time_init();
        while(1)
        {

                Trig=1;
                Delay_us(5);
                Trig=0;
                while(Echo==0);
                TR0=1;
                while(Echo);
                TR0=0;
                time=TH0*256+TL0;
                distance=(int)(time*0.017);                           //计算路程 单位为cm
                TH0=0;
                TL0=0;
                if(distance<30)                                        //如果距离小于30cm 蜂鸣器响
                {
                control=15;   //使舵机向正摆动
    servorTime=0;
    TR1=1;
    delay(200);
                delay(200);
    TR1=0;
                }
                else
                {
                control=5;   //使舵机向右摆动
    servorTime=0;
    TR1=1;
    delay(200);
                delay(200);
    TR1=0;
    delay(200);
                delay(200);
                }
        }
}
void T1_int(void) interrupt 3{   //产生舵机所需要的脉冲
  TH1=0xff;
  TL1= 0x9c;
  servorTime++;
  if(servorTime<=control)
   servorControl=1;
  else
   servorControl=0;
   if(servorTime>=200)
   servorTime=0;
}

楼主:
arduino程序我也有大家需要我也可以放出来

网友A:
高啊,感谢分享啊

网友B:
请教下这个舵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能不能让舵机返回原点前停顿3S呀???

网友D(2020-08-24):
楼主有红外控制舵机转向的吗

网友E:
没有原理图吗,亲爱的楼主

网友F(2021-02-21):
引用 楼主:
arduino程序我也有大家需要我也可以放出来

想咨询

网友F:
引用 楼主:
arduino程序我也有大家需要我也可以放出来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rig=P3^4;            //控制端
sbit Echo=P3^5;          //接收端
sbit led=P1^3;
sbit servorControl =P1^3;  //舵机的控制引脚

uchar flag=0;
uchar control=5;
uchar servorTime=0;

unsigned char T0RH=0;
unsigned char T0RL=0;

void time_init()
{
        EA=1;
        TMOD=0x11;
        TH0 = 0;
        TL0 = 0;
}
///////////////////////////////////////
void delay(uchar time){  //延迟函数
uchar i;
for(;time>0;time--){
  for(i=0;i<255;i++);
}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约延时t*2+5us         超声波模块用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 = 0;
TL0 = 0;
}
//中断程序 初始化赋值 重新计数 超声波模块用 计算时间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ime,distance;

        EA=1;
  ET0=1;
  ET1=1;
  TMOD=0x11;
  TH1=0xff;
  TL1=0x9c;
  servorTime=0;

        Trig=0;
        Echo=0;
        time_init();
        while(1)
        {

                Trig=1;
                Delay_us(5);
                Trig=0;
                while(Echo==0);
                TR0=1;
                while(Echo);
                TR0=0;
                time=TH0*256+TL0;
                distance=(int)(time*0.017);                           //计算路程 单位为cm
                TH0=0;
                TL0=0;
                if(distance<30)                                        //如果距离小于30cm 蜂鸣器响
                {
                control=15;   //使舵机向正摆动
    servorTime=0;
    TR1=1;
    delay(200);
                delay(200);
    TR1=0;
                }
                else
                {
                control=5;   //使舵机向右摆动
    servorTime=0;
    TR1=1;
    delay(200);
                delay(200);
    TR1=0;
    delay(200);
                delay(200);
                }
        }
}
void T1_int(void) interrupt 3{   //产生舵机所需要的脉冲
  TH1=0xff;
  TL1= 0x9c;
  servorTime++;
  if(servorTime<=control)
   servorControl=1;
  else
   servorControl=0;
   if(servorTime>=200)
   servorTime=0;
}

网友F:
这是完整的源程序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arduino程序我也有大家需要我也可以放出来

这是完整的源程序吗?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rig=P3^4;            //控制端
sbit Echo=P3^5;          //接收端
sbit led=P1^3;
sbit servorControl =P1^3;  //舵机的控制引脚

uchar flag=0;
uchar control=5;
uchar servorTime=0;

unsigned char T0RH=0;
unsigned char T0RL=0;

void time_init()
{
        EA=1;
        TMOD=0x11;
        TH0 = 0;
        TL0 = 0;
}
///////////////////////////////////////
void delay(uchar time){  //延迟函数
uchar i;
for(;time>0;time--){
  for(i=0;i<255;i++);
}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约延时t*2+5us         超声波模块用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 = 0;
TL0 = 0;
}
//中断程序 初始化赋值 重新计数 超声波模块用 计算时间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ime,distance;

        EA=1;
  ET0=1;
  ET1=1;
  TMOD=0x11;
  TH1=0xff;
  TL1=0x9c;
  servorTime=0;

        Trig=0;
        Echo=0;
        time_init();
        while(1)
        {

                Trig=1;
                Delay_us(5);
                Trig=0;
                while(Echo==0);
                TR0=1;
                while(Echo);
                TR0=0;
                time=TH0*256+TL0;
                distance=(int)(time*0.017);                           //计算路程 单位为cm
                TH0=0;
                TL0=0;
                if(distance<30)                                        //如果距离小于30cm 蜂鸣器响
                {
                control=15;   //使舵机向正摆动
    servorTime=0;
    TR1=1;
    delay(200);
                delay(200);
    TR1=0;
                }
                else
                {
                control=5;   //使舵机向右摆动
    servorTime=0;
    TR1=1;
    delay(200);
                delay(200);
    TR1=0;
    delay(200);
                delay(200);
                }
        }
}
void T1_int(void) interrupt 3{   //产生舵机所需要的脉冲
  TH1=0xff;
  TL1= 0x9c;
  servorTime++;
  if(servorTime<=control)
   servorControl=1;
  else
   servorControl=0;
   if(servorTime>=200)
   servorTime=0;
}

网友G(2021-03-29):
为啥我的舵机到位置后要抖动一下

网友H(2021-06-30):
楼主有接线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