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为什么要采用负逻辑?是为了抗干扰吗?

楼主(2020-03-12):
有人说RS232采用负逻辑是为了提高其抗干扰能力,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负逻辑就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了?

网友A:
我认为并不是因为采用负逻辑就提高了抗干扰能力,而是采用的-5V~-15 V(逻辑1),+5 V~+15 V(逻辑0),这样的较高的电压及较大的噪声容限传输数据才提高了抗干扰能力。负逻辑只是一开始规定的统一标准而已,假如一开始就规定采用正逻辑也未尝不可。

网友B:
这样增加电压差,可改善长距离传输,同时搞干扰也强,232串口可以传10几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并不是因为采用负逻辑就提高了抗干扰能力,而是采用的-5V~-15 V(逻辑1),+5 V~+15 V(逻辑0),这 ...

不知道在哪看了一句说采用负逻辑可以提高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增加电压差,可改善长距离传输,同时搞干扰也强,232串口可以传10几米,

增加电压是可以抗干扰,想不明白他采用负逻辑怎么提高抗干扰

网友C:
如令H=1,L=0,则称之为正逻辑体制,与此相反,若令H=0,L=1,则称之为负逻辑体制。
这个提法源自于TTL电路,因为TTL电路的输入转换电平约为1。4V,而输出高电平为3。5V输出低电平为0。
  3V。当一级TTL驱动下一级时高电平的抗干扰裕度为2。1V,而低电平的抗干扰裕度为1。1V。严格来讲应该是说高电平的抗干扰较好,低电平的抗干扰较差。负逻辑的高电平为0,低电平为1,很多年前有人因此认为负逻辑抗干扰比较好。其实这个看法并不经得起推敲,因为在数字电路中0和1出现的概率是随机的与被处理的数据结构有关,而与正负逻辑关系不大。
  即使在当时人们也是用4000系列CMOS电路来设计要求高抗干扰的电路。因为4000的电源电压VDD可以用到达18V,而输入转换电平在 1/2(VDD),输出高低电平几乎可达VDD到0。现代的CMOS电路电源电压可以用在5V/3。3V/2。5V/1。
  8V等等,而输入转换电平都是 1/2(VDD),输出电平为0到VDD。即使低电源电压3。3V的TTL电路的输入转换电平也接近于1/2(VCC)。更不存在“负逻辑抗干扰”的问题了。因为一些教科书为了表示全面,沿用过去的某些说法,容易引起教学两方面的困扰。

网友D:
RS232使用此逻辑定义最初并不是为了降低噪音,而是为了与旧的机械打字机协议兼容。 行业标准是由EIA(电子行业协会)建立的。 RS232协议是双极性标准。 逻辑0表示对应于+3至+ 12V模拟电压范围的SPACE条件; 逻辑1对应于-3至-12V的负电压范围,表示MARK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RS232使用此逻辑定义最初并不是为了降低噪音,而是为了与旧的机械打字机协议兼容。 行业标准是由EIA(电子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令H=1,L=0,则称之为正逻辑体制,与此相反,若令H=0,L=1,则称之为负逻辑体制。
这个提法源自于TTL电 ...

感谢打了那么多字,

网友E:
负逻辑和抗干扰,两者之间应没有这种联系吧。

网友F(2020-05-11):
这个真没研究过, 有空研究一下。。。。。,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