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杯H题简易功率测量装置 用51单片机可以实现吗?求思路

楼主(2020-03-12):
利用单片机设计并制作一个简易功率测量装置(图1淡色相框内部分),用以测量交流或直流电源负载上的功率,并实时数字显示该功率值。功率测量连接示意图如图1所示,图中ABCD分别为四个测试端点。“信号处理及显示电路”部分可单独由外加电源供电。交流电源可采用带功率输出的信号源,负载电阻可采用额定功率大于1W的可变电阻。
1)负载为纯电阻,采用直流供电,电源电压在200 mV~5V时,调整负载电阻,能测量40mW~1W负载功率,误差小于1%
2)负载为纯电阻,采用50Hz正弦交流供电,电源电压有效值在1V~5V时,调整负载电阻,能测量40mW~500mW负载功率,误差小于5%
3)该装置能自动识别交流、直流供电,并自动选择量程。
4)负载为纯电阻,采用直流供电。电源电压在200 mV~30V时,调整负载电阻,能自动测量40mW~1W负载功率,误差小于1%
5)负载为1000μF电解电容与电阻串联的网络,采用50Hz正弦交流供电。电源电压有效值在1V~5V时,调整负载电阻,能测量40mW~500mW负载有功功率,测量误差小于5%
6)尽量降低“功率取样电路”网络自身的功耗,减少其接入电路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求教,程序及电路
的思路?如果用51单片机能够实现吗?

网友A:
你电压怎么采集呀?

楼主:
考虑用单片机采集

网友B:
测量直流电源
用带adc单片机即可,电阻分压检测电压,电流的话就像万用表里面一样,用一根康铜丝检测流,经过lm358放大电压,还是用单片机检测其电压换算成电流

INA226或者INA219都可以实现,不过这两个芯片都是I2C总线的,MCU可以选择带有硬件I2C的版本,编程比较方便

INA226工作电压2.1v~5v,检测电压0~30v,电流根据采样电阻上的电压,-81.92mv~+81.92mv。电路也非常简单,外围只需要一个检流电阻。通过iic接口接上单片机和显示屏就能搞定。

实际那个宝价格是8块多到12之间主流, 要是廉价的有6元的220和4元的219

测量交流电源
建议用电流霍尔芯片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