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屏不能同时显示温度和重量,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0-03-12):
显示屏只能显示一个功能,在主函数中改变显示的顺序,哪个在前面只显示哪个,下面是源程序,麻烦帮忙看一下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include<reg51.h>
#include < intrins.h >
#define GapValue 196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m;

sbit HX711_DOUT=P2^1;         //HX711AD模块IO端口设置
sbit HX711_SCK=P2^0;
unsigned long Weight_shuibei =0;
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p,c;
long Weight_shui = 0;
bit Flag_ERROR = 0;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函数或者变量声明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void Get_shuibei();
void Get_Weight();

#define lcddata P0
sbit LCDRS = P2^7 ;     // 命令/数据选择端  0为写命令 1为写数据
sbit LCDRW = P2^6 ;                // lcd读写端
sbit LCDEN = P2^5 ;                //lcd使能端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unsigned char code mytab[8] = {0x0C,0x12,0x12,0x0C,0x00,0x00,0x00,0x00} ;//lcd自定义字符

sbit DQ = P1^3;   //定义DS18B20端口DQ
bit presence;           //ds18b20 DQ被拉低 信号0允许,1禁止
uint cc,cc2;       //变量cc中保存读出的温度值
float cc1;
uchar flag;                   //flag为温度值正负标志位,“1”表示温度为负值,“0”表示为正值
unsigned char data   temp_data[2] = {0x00,0x00} ;  //存储16位温度

uchar code cdis0[ ] = "CHECKING...";
uchar code cdis1[ ] = "   DS18B20 OK   " ;
uchar code cdis5[ ] = "Temp: ";
uchar  cdis2[ ] = "+00.00";
uchar code cdis3[ ] = " DS18B20   ERR0R " ;
uchar code cdis6[ ] = "Volume:";
uchar  cdis7[ ] = "0000";
uchar code cdis8[ ] = "Volume:  over ml";
uchar code cdis9[ ] = "   HX711 OK   " ;

/*ms级别延时      */
void ddelay(uint ms)
{
uint i;
uchar j;
for(i=0;i<ms;i++)
   for(j=0;j<250;j++)
   {
    _nop_();          //一个机器周期,1us
    _nop_();          //适用于精度高的
    _nop_();
    _nop_();
   }
}

/**********************************lcd1602********************************************/
void delaylcd(uint z)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lcd1602初始化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RW=0;                 //低电平为写
LCDEN=0;
write_com(0x38);                 //使用8位数据开关,显示两行,使用5*7字形

write_com(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字符不闪烁         0x0e 光标开

write_com(0x06);           //字符不动,光标自动右移动一位

write_com(0x01);          //清屏
}

/*写命令to lcd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命令
{
  LCDRW=0;         //低电平为写
  LCDRS=0;         //低电平为命令选择
  lcddata=com;
  delaylcd(5);
  LCDEN=1;
  delaylcd(5);
  LCDEN=0;
}

/*写数据to lcd             */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W=0;  //低电平为写
LCDRS=1;  //高电平为数据选择
lcddata=date;
delaylcd(5);
LCDEN=1;
delaylcd(5);
LCDEN=0;
}

/*设定显示位置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第一行第几列直接写pos为几,第二行pos从0x40开始
   write_com(pos | 0x80) ;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ds18b20*******************************************/

/*us级延时,延时时间约4+2*i*/
void Delayus(uchar i)
{
  while(--i);
}
/*复位,每次读写之前都要进行复位*/
/**********************************/
bit ds_reset(void)
{
DQ = 1 ;       //DQ复位
Delayus(8) ;     //稍做延时

DQ = 0; //拉低约600us
Delayus(150);
Delayus(150);

DQ = 1;//产生上升沿,延时约15~60us
Delayus(30);

if(DQ==0) {presence=0;}
else presence=1;
return(presence); //等待应答信号 0允许,1禁止
}

/*读取数据一位            */
//---------------------------------
bit Read_bit()
{
uint i = 0;
bit b = 0;

DQ = 0; //产生读时隙
i++;         //维持低电平至少1us

DQ = 1; //1us以上后拉高
Delayus(2); //延时8us,DO下降沿15内ds18b20输出的数据才有效

b = DQ; //读取数据
Delayus(40);         //每个读时隙至少持续60us

return(b);
}

/*读取一个字节             */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byte_read = 0;
uchar i, j;

for(i=0; i<8; i++)
  {
   j = Read_bit();
   byte_read = (j<<i) | byte_read; //低位读起
  }

return(byte_read);
}

//-----------------------------------------
/*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_byte(uchar byte_to_write)
{
uchar i = 0;
uchar j = 0;
bit write_bit = 0;

for(j=0; j<8; j++)
  {
   write_bit =         (byte_to_write & 0x01);
    if(write_bit == 1) //写1
         {
          DQ = 0;  //产生写时隙
         Delayus(3);           //延时15us

          DQ = 1;  //写1
          Delayus(40);   //延时,写时隙不得低于60us
         }
        else
         {
          DQ = 0;  //产生写时隙
          Delayus(50);   //延时,保持低约60us~120us
          DQ = 1;
          i++;
         }
   byte_to_write = byte_to_write >> 1;
  }
}
//-----------------------------------
/*读取温度,启动温度转换*/
/*启动温度转换*/
void start_convert()
{
ds_reset();          // 发出复位脉冲,每次操作都从复位开始
ddelay(1);
Write_byte(0xcc); //skip room命令,跳过序列号命令字
Write_by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命令
}

/*读取温度值*/
void read_tempreture()
{
ds_reset();          // 发出复位脉冲,每次操作都从复位开始
ddelay(1);
Write_byte(0xcc); //skip room命令
Write_byte(0xbe); //读取暂存器命令
temp_data[0] = Read_byte(); //存储温度低字节值 (整数部分低四位和小数部分) 先从低字节读取
temp_data[1] = Read_byte(); //存储温度高字节值 (其中高五位为符号位)
}
//--------------------------------------
/* CHECKING...显示              */
void lcd_display()
{
uchar   m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lcd_pos(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
     while(cdis0[m] != '\0')
      {                          //显示字符
        write_data(cdis0[m]) ;
        m++ ;
      }
}

//--------------------------------------
/* DS18B20 OK 显示菜单                 */
void Ook_Menu ()
{
     uchar   m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lcd_pos(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write_data(cdis1[m]) ;
        m++ ;
      }

}

//-----------------------------------
/*DS18B20   ERR0R      显示    */

void Error_Menu ()
{
      uchar   m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lcd_pos(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
      while(cdis3[m] != '\0')
      {
        write_data(cdis3[m]) ;           //显示字符
        m++ ;
      }
}

//------------------------------------
/*Temp:      ℃显示        */
/*Volume of water:          ml显示        */
void temp_c()
{
  uchar m;
  lcd_init() ;
  lcd_pos(0);
  m=0;
  while(cdis5[m]!='\0')
  {
   write_data(cdis5[m]);
   m++;
  }
          lcd_pos(13);
          write_data(0xDF);                //°
        write_data(0x43);

        lcd_pos(0x40);
  m=0;
  while(cdis6[m]!='\0')
  {
   write_data(cdis6[m]);
   m++;
   }
   lcd_pos(0x40+14);
          write_data(0x6D);     //M
        write_data(0x6C);
}

//------------------------------------
/*温度显示                       */
void temperature_display()
{
  uchar m;
  flag=0;
  while(1)
  {
    ddelay(2);
    EA=0;                                //DS18B20读写数据按照严格的时序,最好不要被打断,故把所有中断关闭
        start_convert();                          //启动温度转换
    ddelay(250);
        read_tempreture();                          //读取温度
    EA=1;
        cc=temp_data[1]*256.0+temp_data[0];
        if(temp_data[1]>0xF8)
                {flag=1;
                cc=~cc+1;
                }
                else flag=0;
        cc1=cc*0.0625;
        cc2=cc1*100;
        cdis2[1]=cc2/1000+0x30;
        if(cdis2[1]==0x30)
         {cdis2[1]=0x30;}
        cdis2[2]=cc2/100%10+0x30;
        cdis2[4]=cc2%100/10+0x30;
            cdis2[5]=cc2%10+0x30;
        if(flag==1)
           cdis2[0]='-';
        else
           cdis2[0]='+';

         lcd_pos(6)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6个字符
         m=0;
     while(cdis2[m]!='\0')
      {                          //显示字符
        write_data(cdis2[m]) ;
                m++;
          }
   }
}

//****************************************************
//HX711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
        _nop_(); //空操作
        _nop_();
}

//****************************************************
//获取水杯重量
//****************************************************
void Get_shuibei()
{
        Weight_shuibei = HX711_Read();
}

//HX711  ok 显示
void ok_Menu ()
{
     uchar   m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lcd_pos(0x40) ;
           m = 0 ;
     while(cdis9[m] != '\0')
      {                          //显示字符
        write_data(cdis9[m]) ;
        m++ ;
      }
}

/*HX711 overweight   显示        */
void ov_Menu ()
{
     uchar   m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lcd_pos(0x4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 0 ;
     while(cdis8[m] != '\0')
      {                          //显示字符
        write_data(cdis8[m]) ;
        m++ ;
      }
          lcd_pos(0);
  m=0;
  while(cdis5[m]!='\0')
  {
   write_data(cdis5[m]);
   m++;
  }
          lcd_pos(13);
          write_data(0xDF);                //°
        write_data(0x43);
}

//****************************************************
//读取HX711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count=0;
        EA = 1;
          while(HX711_DOUT);
        EA = 0;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ui = HX711_Read();
        Weight_shui = Weight_shui - Weight_shuibei;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ui > 1)
        {
                Weight_shui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ui/GapValue);         //计算水的实际重量
                if(Weight_shui > 1000)                //超重报警
                {
                        Flag_ERROR = 1;
                }
                else
                {
                        Flag_ERROR = 0;
                }
        }
        else
        {
                Weight_shui = 0;
        }
}

//压力显示
void Volume_display()
{
        uchar m;
        Get_shuibei();                                //称水杯重量
        while(1)
        {
                EA = 0;
                Get_Weight();                        //称重
                EA = 1;
        //显示当前重量
                if( Flag_ERROR ==0)        //超重或者负重情况下输出error
                {
                         cdis7[0]=Weight_shui/1000 + 0X30;
                         cdis7[1]=Weight_shui%1000/100 + 0X30;
                         cdis7[2]=Weight_shui%100/10 + 0X30;
                         cdis7[3]=Weight_shui%10 + 0X30;
                }
                else        //以下是重量显示各个位对应值进行换算
                {
                          ov_Menu ();
                          ddelay(150);
                          if( Flag_ERROR ==0)
                          {
                         cdis7[0]=Weight_shui/1000 + 0X30;
                         cdis7[1]=Weight_shui%1000/100 + 0X30;
                         cdis7[2]=Weight_shui%100/10 + 0X30;
                         cdis7[3]=Weight_shui%10 + 0X30;
                          }
                }
                lcd_pos(0x40+9)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6个字符
         m=0;
     while(cdis7[m]!='\0')
      {                          //显示字符
        write_data(cdis7[m]) ;
                m++;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cd_display();
        ddelay(1000);                 //延时,等待传感器稳定
        ok_Menu ();                   //hx711 ok
  ds_reset();                   //ds18b20 初始化
  ddelay(1000);
  if(presence==0)
    {
         Ook_Menu ();          //ds18b20 ok
         ddelay(1000);
                  temp_c();
                  Volume_display();                         //体积数据
                 ddelay(1000);
                 temperature_display();                   //温度数据
    }
  else
    {
         Error_Menu ();
        }

}

网友A:
while(cdis2[m]!='\0')
while(cdis7[m]!='\0')
应该是在这两句里无限循环了。

网友B:
while(1)死循环不是随便用的。楼主先把程序框架调整合理,再查找问题
void main()
{
        //初始化单片机
        //初始化外围设备
        while(1)//正常运行时必须约束在此大循环中
        {
                //键控、设置
                //读取DS18B20温度数据
                //数据处理
                //刷新LCD
                //读取HX711压力数据
                //数据处理
                //刷新LCD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死循环不是随便用的。楼主先把程序框架调整合理,再查找问题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cdis2[m]!='\0')
while(cdis7[m]!='\0')
应该是在这两句里无限循环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