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4.0安装遇到问题了The installer cannot connect to the notification se...

楼主(2020-03-12):
安装到这一步出错,导致最后安装好了也运行不了,最近上课要用,求大神解答
The installer cannot connect to the notification server.Vist ni.com/info and inter the Info Code"notifications"to check for new notifictions for your products.

网友A(2020-04-27):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B:
请问有解决方案了嘛,我也想要知道

网友C:
请问有解决方案吗?同遇到此问题

网友D:
现在显示认证许可出现了问题,你查查看你的认证许可是否有进行安装;如果安装了建议你先把软件卸载干净后,然后重新安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