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减一秒表计数设计,包含硬件电路相关介绍以及各部分原理说明...

楼主(2020-03-12):
这是我做的单片机减一秒表计数设计,包含硬件电路相关介绍以及各部分原理说明。
最后附上软件部分的程序设计流程图以及相关的程序编写内容。
大家有需要的可以下载参考。
1秒表设计(两位的LED数码减1数码显示,采用定时/计数器实现定时控制,能实现开始计数、停止计数和清零控制等功能)。
数值从99减到0,能启动开始计数、暂停、复位到99重新计数,对于实验室单片机硬件设备可用8255扩展的8位七段LED显示器选其两位进行显示,3种功能可用矩阵键盘来控制实现,1秒倒计时可用定时器T0选择模式2实现。
硬件设计(包括设计方案及说明、完整的硬件连接图等)
设计方案:2位七段LED显示器显示,定时器选用T0,选择模式2,采用内部中断,矩阵键盘控制不同情况。(停止计数可用使定时器停止工作和使LED显示当前数2种方法实现,这里选用使LED显示当前数暂停
说明:选其1,2位七段LED显示器分别作为十位和个位,读其矩阵键盘键值进行判断再改变工作状态:
硬件连接:8255扩展七段LED显示器及矩阵键盘即可。
LED显示原理:
①实验箱上8155扩展的有8位七段LED显示器,采用动态方式驱动。即一位LED显示器显示一小段时间,然后是下一位LED显示器显示一段小时间。只要刷新频率不小于50Hz,利用人眼的视觉误差,就可以获得清晰稳定的显示效果。
②LED显示器的各段由8155的B口驱动,各段的驱动位如表;段引脚为低电平则对应段发光,高电平则对应段熄灭,显示字的字形代码如表;8个LED的选择位由8255的A口驱动,高电平则选中对应位,低电平则对应位熄灭。
程序流程图
单片机源程序编写: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 absacc.h >
#include<reg52.h>
#define COM8155 XBYTE[0x1000]  //8155写命令地址口
#define PA8155 XBYTE[0x1001]   //PA口读写地址口
#define PB8155 XBYTE[0x1002]   //PB口读写地址口
#define PC8155 XBYTE[0x1003]   //PC口读写地址口
code unsigned char led_font[] =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0xff
                                                      }; //共阴数码管0-9、a-f及全熄的字形码
code unsigned char key_code[]={0x11,0x12,0x14,0x18,
                              0x21,0x22,0x24,0x28,
                              0x41,0x42,0x44,0x48,
                              0x81,0x82,0x84,0x88};  //此数组为键盘编码
unsigned char key_read(void);                                            //读键盘函数
unsigned char led_data[8]={16,16,16,16,16,16,16,16};//当前的显示数字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n);     //延时程序
void  led_display(unsignedchar *p );  //LED动态显示子程序
unsigned int m;
void led_display(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led_bit[8]={0x10,0x20,0x40,0x80,0x01,0x02,0x04,0x08};
                    //LED的位选码表
for (i=0;i<2;i++)
  {
         PB8155 =led_font[p[ i]];
    PA8155 = led_bit[ i];
      for (j=0;j<125;j++);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n)      //延时N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n--)                                                   // 对于11.0592M时钟,约延时1ms
{
for (i=0;i<125;i++);
}
}
unsigned char n=1;                     //用于暂停时等待再次启动的while循环
unsigned char second;                                                                            //定义计数second
void main (void)                                                                                       //主函数
{
TMOD=0X02;                                                                                        //选定时器0,工作方式2
TH0=0X06;                                                                                              //设定定时器初值
  TL0=0X06;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EA=1;                                                                                                    //允许CPU中断
second=99;                                                                                              //设定second初值99
COM8155 = 0x03;                                                                                   //C口输入,A、B口输出
while(1)                                                                                                    //等待启动键0按下
  {  n=1;
    if(key_read()==0)                                                                                //按下启动键0
     {
      TR0=1;                                                                                            //开始计数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TL0计数溢出时进入中断函数
{m++;                                                                                                 //每次进入中断函数m++
{
led_display(led_data);  //调用LED显示程序
if(m==85)                                                                                  //m==85时一秒
   {
m=0;                                                                                      //使m=0,用于下次m再计时
    second--;                                                                                  //到达一秒时当前值减1
    led_data[0]=second/10;                                                        //送出当前值显示(十位)
    led_data[1]=second%10;                                                       //(个位)
   }
else                                                                                                    //未到一秒时显示当前值
  {
   led_data[0]=second/10;
   led_data[1]=second%10;
   }
if(second==-1)                                                                      //second<0时再赋值99循环
         {
second=99;
         }
if(key_read()==1)                                                                 //按下暂停键1时
         {
      while(n)                                                                              //循环显示当前值
          {
led_data[0]=second/10;
      led_data[1]=second%10;
      led_display(led_data);                                                        //调用LED显示程序
  if(key_read()==0)   //再次按下启动键0时,n==0,跳出while循环
           {
TR0=0;
             n=0;
}
   }
}
   if(key_read()==2)              //按下复位键时,second=99
         {second=99;
                   led_data[0]=second/10;
   led_data[1]=second%10;
   }
}
}
unsigned char key_read(void)  //读键盘值,PA低四位为输出端即键盘列输出端,PC低四位为输入端即键盘行输入端
{
unsigned char i,scandata;
                    //col_out输出PA口低四位,row_in获取PC口低四位,组合成键码
unsigned char key_current,col_out,row_in;
scandata=0x01;     //设定扫描初值
PA8155=0x0f;
delay_ms(5);
if((PC8155&0x0f)==0x00) //无按键按下,防止读取不到键值,比如说是干扰
      {
return  0xff;
       }
for(i=0;i<4;i++)
  {
   PA8155=scandata;        //PA口低四位循环输出0,扫描键盘
col_out=0x0f&scandata;   //存储PA口扫描的低四位
if((PC8155&0x0f)!=0x00)   //再次检测PC口低四位是否有低电平
     {
row_in=(PC8155&0x0f)<<4;    //存储PC口的低四位
key_current=row_in+col_out; //key存储键盘编码,键码为行(高4位)加列(低4位)
      }
scandata=_crol_(scandata,1);   //此函数功能为左循环移位
   }
for(i=0;i<16;i++)                           //查表获得相应的16进制值存放key_result中
   {
if(key_current==key_code)
     {
return i;
     }
   }
return 0x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