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八拍程序问题

楼主:
     用数组写简单的程序,电机仿真不动作,哪有出现问题,protues中两个电机都试了,一样不到哪里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2020-03-12):
挂上示波器看看输出

网友B:
数组里最后一个0x0恐怕应该是0x01.另外挂上示波器看看单片机P0^0--P0^3有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挂上示波器看看输出

这样写输出没有脉冲信号啦

网友D:
你的输出引脚对应顺序,0、3是一组(A、A+),1、2是一组(B、B+),所以你的时序需要调整。
八拍的时序对应关系需要对应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