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C89C52单片机定时计数器2的中断使用

楼主:
HELLO:        最近准备用STC89C52单片机做个小东西(40脚封装),但是在T/C2的使用上卡壳了。想请教论坛的前辈,望不吝赐教。
       是这样的,写的程序需要一个外部中断。而定时器0定时器1以及两个外部中断都被用了。所以,就想用定时器T2扩展一个外部中断出来。但是程序烧入芯片后开发板测试,发现不能产生中断。KEIL4仿真,也是进不了中断。(定时器2寄存器设置以及中断调用代码如下)
        T2MOD = 0;                //初始化模式寄存器(手册上波特率发生器模式下,T2ES/P1.1脚可以作为外部中断)
        RCLK=1;
        TCLK=1;
        EXEN2=1;
        C_T2=1;
        TR2=1;
        ET2=1;
        EA=1;

void Time2 (void) interrupt 5                //扩展外部中断2
{        nDataTH0=TH0;
        nDataTL0=TL0;
        nDataTH1=TH1;
        nDataTL1=TL1;
        nDataZheng=(nDataTH0<<8)+nDataTL0;
        nDataFan=(nDataTH1<<8)+nDataTL1;
        nData=nDataZheng-nDataFan;
        //nDataMax=(nData>=0)?nData:(~nData+1);
        if(nData<0)
                {nDataMax=~nData+1;
                }
        else
                {nDataMax=nData;
                }
           TH0=0;
        TL0=0;
        TH1=0;
        TL1=0;
        nData=0;
        TF2=0;
        EXF2=0;                                                //复位中断溢出位,给下次中断做准备
}

于是改变策略,用计数器2自动重装扩展。(中断程序不变,T2寄存器设置如下)
        T2MOD = 0;                //初始化模式寄存器
        TL2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H2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RCAP2L = 0xff;                //设置定时重载值
        RCAP2H = 0xff;                //设置定时重载值
        RCLK=0;
        TCLK=0;
        EXEN2=0;
        C_T2=1;
        TR2=1;
        ET2=1;
        EA=1;

用T2/P1.0触发。可是,依然不能进入中断。。。。
*************************
随后单独写了个小程序测试,发现定时模式下也不能进入中断!!!(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stdio.h>
sfr T2MOD        = 0x0c9;
void Timer2Init(void);
void main (void)
{        void Timer2Init(void);
        ET2=1;        //定时/计数器2 中断使能
        EA=1;
        while(1);
}
void Timer2 (void) interrupt 5 using 3
{        TF2=0;
        while(1);
}
void Timer2Init(void)                //1000微秒@11.0592MHz
{
        T2MOD = 0;                //初始化模式寄存器
        T2CON = 0;                //初始化控制寄存器
        TL2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2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RCAP2L = 0x66;                //设置定时重载值
        RCAP2H = 0xFC;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2 = 1;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另外又从KEIL中分别设置AT89C52和STC89C52RS进行仿真,依然不能进入中断。

?????????????
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2020-03-13):
Timer2Init的东西(定时器的配置)写在主函数while(1)上面那里,把要写的逻辑写在中断函数里面

网友B:
楼主莫非把外部中断2与T2外部计数搞混淆了。
void exint2() interrupt 6

网友C:
定时计数器2的中断处理里不能有 while(1);

网友D:
C52单片机的定时器2是一个16位定时/计数器。它溢出时,置位T2CON的TF2标志引起中断,捕捉脉冲是否生效,取决于T2MOD的捕捉允许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莫非把外部中断2与T2外部计数搞混淆了。
void exint2() interrupt 6

用的40引脚封装的STC89C52,没有外部中断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52单片机的定时器2是一个16位定时/计数器。它溢出时,置位T2CON的TF2标志引起中断,捕捉脉冲是否生效,取 ...

不是用T2捕捉,而是T2进不了中断。

网友F(2021-06-17):
引用 网友E:
用的40引脚封装的STC89C52,没有外部中断2

有,你没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