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变压器降压后应该是12v,实际测量是22v,为什么?

楼主(2020-03-13):
是线路图有问题吗?

网友A:
电路图没发现问题,实际测一下变压器次级输出空载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后有22V,估计次级输出交流电压有15V吧

网友B:
市电值偏高吧!我之前在学校晚上电压去到239V,接输出12V的环形变压器变成18V输出!

网友C:
取下初级并的那个电容C4再试一下。

网友D:
会不会是变压器的变压比不对呢?

网友E:
负载太轻造成的。

网友F:
有一个经验公式,全波整流经过电容滤波后,电容两端的电压应该是变压器次级电压的1.25倍(视负载轻重的不同,这个倍数会在1.25左右波动)按你电路图中标的次级电压,电容两端的电压应该在13.1V左右,你测量的22V电压,有二个原因,一是这部分电路有强干扰,另外就是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G:
我认为原因有很多,变压器规格错误,供电电压高或电压表未校准。

网友H:
只有1楼发现了问题
哪有什么市电变高了的,全国的电网全是由高压电降压来的,你这220V变高20V,高压线那头就是升压几万V,你觉得一个国家电网线路会有几万V的误差吗?
这220V是平均值电压,不是峰峰值电压,最大值是平均值的根号二倍
你这个要么是变压器输出高了,要么是电路接错了,要么是万用表不行

网友I:
变压器功率小,提高空载电压用来补偿满载时的自身损耗压降,你可以试试输出额定功率时的电压应该就很接近12伏了

网友J:
桥式整流滤波后电压=VAC*1.414-1.4。+12V端实际电压与T1输出电压和负载电流直接关联。

网友K:
变压器有个参数叫,电压调整率,有10%,25%两种比较常见。
电压调整率定义为:当输入电压不变,负载电流从零变化到额定值时,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通常用百分数表示
你这个12V的变压器,桥整后电压为 12*根2=12*1.414=16.9V。变压器电压调整率为25%,空载电压为:16.9*(1+25%)=1.69*1.25=21.125V,跟你测量的22V基本符合。所以此电路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只有1楼发现了问题
哪有什么市电变高了的,全国的电网全是由高压电降压来的,你这220V变高20V,高压线那头就 ...

电网变压器标准是10KV降压后空载输出是三相400V单相250V,考虑到带负载会降压,稳定在一个范围,我搞这么久电子很少见刚刚好220V的!

网友L:
图没问题,带上负载就下来了。如果没有5v负载,变压器副边接近于空载,电压高是正常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网变压器标准是10KV降压后空载输出是三相400V单相250V,考虑到带负载会降压,稳定在一个范围,我搞这么 ...

我那根号2打不出来
市电只会在220V的平均值以下,不会高
220V交流电的峰峰值电压是:311.1269V左右,你觉得它不稳定是因为用电的人多了,电压自然就下降了
如果你多修几个万用表你就会知道,有的数字万用测量出来的是平均值,有的是峰峰值
再看一下楼主的问题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12V变成了22V,我假设12V的时候是220,那如果变成了22V,市电这个时候就是40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