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L431输出电压和计算的不一样

楼主:
按照公式UO=2.5(1+1R/2R)
上拉13K,下拉220K,输出不应该是2.65V吗?仿真输出才1V

网友A(2020-03-13):
采样电路接错了。应在R1下端,IC3脚。

网友A:
采样端无论何时正常状态电压为2.5V,3V就不对了

网友B:
阻值选取不正确,得保证内部电流大于1ma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C:
我也认为电阻取值过大,把R1,R2,R3全部改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