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DAC两组输出电压,有几个问题,如图。另外,假如信号1uA左右,是否需要20位...

楼主(2020-03-13):
ADC采样DAC两组输出电压,有几个问题,如图。另外,假如信号1uA左右,是否需要20位的ADC芯片?是否需要考虑信号的频率?

网友A:
这么高精度!?不光频率问题,恐怕PCB走线电阻也得算上。

网友B:
信号太弱先用精密运放放大后再进ADC。要考虑的不仅仅频率 ,系统供电,输入阻抗,元器件布局,走线,温漂,干扰等等,对了,你还得有个6位半台表来校准。难搞。

网友C:
取决于采样电阻,如果是要求采样电阻不能影响负载电流,那就得用阻值小的采样电阻,就有必要用上20位的ADC,另说是20位,24位都有用到过的
但如果是电流源的,就是一个IV电路就可以了,16位的精度足够了
至于你这个IC用的什么参考电源,这倒没什么,大多的ADC都是内置参考电压的,高精度ADC要么是内置参考电压,要么是提供一个参考电压的引脚给你
还有,如果是你要做这个项目的话,估计是搞不定

网友D:
没有必要,真是要测的话,完全可以用测量仪器,如果真要测的话,你可以接个电阻,放大一下,测电压也行

网友D:
完全没有必要,真想测得话,完全可以使用更精密的仪器测量,必须用AD芯片的话,可以加一个电阻进行放大,不用说再考虑20位的ADC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精度!?不光频率问题,恐怕PCB走线电阻也得算上。

恩  这个ADC的采样率是否可以软件设置?还是芯片固定好了?采样率和信号的频率有关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太弱先用精密运放放大后再进ADC。要考虑的不仅仅频率 ,系统供电,输入阻抗,元器件布局,走线,温漂, ...

你所说的信号太弱是多大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决于采样电阻,如果是要求采样电阻不能影响负载电流,那就得用阻值小的采样电阻,就有必要用上20位的ADC,另 ...

采样电阻是13.3K的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决于采样电阻,如果是要求采样电阻不能影响负载电流,那就得用阻值小的采样电阻,就有必要用上20位的ADC,另 ...

产品已经搞出来了 没什么的  关键是要做在做准   只是还不知道如何标定  校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信号太弱是多大的信号

看成1uv信号了

楼主:
如果是1uA呢?分辨率要求0.01uA  最大电流10uA  最小0.2uA  典型值的信号是1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太弱先用精密运放放大后再进ADC。要考虑的不仅仅频率 ,系统供电,输入阻抗,元器件布局,走线,温漂, ...

考虑是如何考虑  我想问下你  谢谢

网友C:
先看一下你现在的ADC是多少位的
1uA的电流在13.3K电阻上只能产生13.3mV的压降,这个电压太小了
如果直接取样运算的话,至少得是18位或者以上的吧,除非ADC内部有增益的
那么现在你要做什么?校正还是做测试架?
不管你是校正还是测试架,电源最好是分开的,共地的话,接线或者PCB走线不好的话,很容易加大误差的
如果是不计成本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像OPA335这样的高精度运放或者是一个24位ADC,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但这都是要好多次的调试之后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品已经搞出来了 没什么的  关键是要做在做准   只是还不知道如何标定  校准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做准未必需要采样精准,首先采样精准度对于硬件要求太高,增加到临界后每提升一点都需要巨大投入,得不偿失。其次,采样频率与信号频率有很大关系,采样频率越大于信号频率则采样结果越接近于信号波形平滑度。如果只是想提高精准度降低干扰的话可以采用软件滤波,平均采样等算法来提高精准度,实时性要求不是非常高的话多次平均就很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uA呢?分辨率要求0.01uA  最大电流10uA  最小0.2uA  典型值的信号是1uA

1uA电流就没什么难度了,结合你前面说的13.3K的电阻进行IV转换,我用Excel大概算了一下ADC需要的位数,理论上能够满足你的分辨率要求。最好是在进ADC之前用运放做一级高输入阻抗的缓冲来减少输入阻抗对信号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一下你现在的ADC是多少位的
1uA的电流在13.3K电阻上只能产生13.3mV的压降,这个电压太小了
如果直接 ...

推荐一个24位的ADC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做准未必需要采样精准,首先采样精准度对于硬件要求太高,增加到临界后每提升一点都需 ...

也就是软件滤波可以i搞定了。之前的测试架上是一个12位的ADC  现在需要采样更小的信号  所以才考虑用24位的ADC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uA电流就没什么难度了,结合你前面说的13.3K的电阻进行IV转换,我用Excel大概算了一下ADC需要的位数,理 ...

ADC进入MCU是有模拟前端的   也就是经过了阻抗变换的  内部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1uA电流就没什么难度了,结合你前面说的13.3K的电阻进行IV转换,我用Excel大概算了一下ADC需要的位数,理 ...

您好  谢谢你。我这个MCU是有内部OP的。你这个表格我看的不是很明白  能说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uA电流就没什么难度了,结合你前面说的13.3K的电阻进行IV转换,我用Excel大概算了一下ADC需要的位数,理 ...

采样电压和ADC值是怎么算的  思路说下  谢谢

网友B:
第一个:采样输出电压 = 电流 * IV采样电阻,ADC转换值 = 采样输出电压 / ( 基准电压 /(2^ADC位数-1))
第二个:算法和第一个一样,采样输出电压是乘了运放放大倍数的

网友C:
你现在是在测试架上用还是用来校正精度的?
如果是校正精度,还不如直接买一个微安表来得实在,不用折腾那么多
如果是有要求要在测试架上用,而且还要用到单片机数理数据的话,那就买一个TM7707吧
这玩意不贵,五块左右,有些微安表用的就是这ADC做的,精度还行
其它的24位ADC价格太恐怖了,动不动就上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是在测试架上用还是用来校正精度的?
如果是校正精度,还不如直接买一个微安表来得实在,不用折腾那么 ...

您好   我这个主要是要校准一个产品的DAC   就是产品的DAC要准  要不然会影响到精度 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一下你现在的ADC是多少位的
1uA的电流在13.3K电阻上只能产生13.3mV的压降,这个电压太小了
如果直接 ...

10uA/0.01uA=1000倍数   这样算的话10位的ADC就够了啊  为何采样这个信号  有人用24位  也就是16777216 那不是浪费吗?而实际取的AD值也就是几万而已,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采样输出电压 = 电流 * IV采样电阻,ADC转换值 = 采样输出电压 / ( 基准电压 /(2^ADC位数-1))
...

0.2*0.000001*13300=0.0266V啊 我哪里算的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uA电流就没什么难度了,结合你前面说的13.3K的电阻进行IV转换,我用Excel大概算了一下ADC需要的位数,理 ...

对你这个感兴趣,这里为何用的基准电压不一样  而且位数也不一样  是怎么得出这两个方案的 烦请赐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采样输出电压 = 电流 * IV采样电阻,ADC转换值 = 采样输出电压 / ( 基准电压 /(2^ADC位数-1))
...

您好   这个36倍是您假设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0.2*0.000001*13300=0.0266V啊 我哪里算的不对呢

请再验算一遍你的计算是否正确,36倍的放大倍数是在Excel里按公式带进去试算出来的,进ADC的电压不超过ADC输入电压范围。另外,我回了你的信息,你要的号码已经给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uA/0.01uA=1000倍数   这样算的话10位的ADC就够了啊  为何采样这个信号  有人用24位  也就是16777216  ...

难道我计算错了吗?
如果是直接取样,这电压真的很小呀!
你这10uA/0.01uA=1000什么意思?ADC内部运放的增益吗?
假设你ADC是12位的,参考电压是4.096V,那么就是有4096个数字量,一个数字量对应的电压是1mV
1uA的电流不是才有13个数字量吗?
难道我计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精度!?不光频率问题,恐怕PCB走线电阻也得算上。

现在想买一个ADC模块  焊接在治具上  这样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我计算错了吗?
如果是直接取样,这电压真的很小呀!
你这10uA/0.01uA=1000什么意思?ADC内部运放的增 ...

实际上是加了OP运放跟随的  也就是有一个基础电压0.5V左右  要加上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是加了OP运放跟随的  也就是有一个基础电压0.5V左右  要加上这个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ADC内部是什么样的
但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13.3K的取样电阻,如果不放大的话,用12位的ADC肯定是不行的
你可以看一下别人的电路,这至少是16位以上的
如果你不用取样什么数据的话,还不如上网买一个微安表来得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ADC内部是什么样的
但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13.3K的取样电阻,如果不放大的话,用12位 ...

你这16位是怎么的出来的

网友C:
已经有人给你计算过的了,16#已经计算过的了,你应该要知道一个ADC所能达到的精度呀,用计算器或者办公软件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对于你说要0.01uA的精度,这就有点像聊天突然扯出来的一个话题一样,你可以去看一下3000块钱以下的福禄克它都不敢标出这个理论精度出来,人家都是0.15%+2的误差
按你的电路,一个16位ADC,理论精度是0.0028uA,但要考虑到温度,采样电阻和电路的误差,你要是能达到0.01uA的精度就可以笑了,特别是参考电压,不管你是内置的还是外置的,一般是2.048V或者4.096V精度是最好的,但这也是有一个温度范围的,一般都是几十mV的上下浮动的,这会直接影响到ADC的结果。
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带参考电压的ADC看一下它的参数就知道了
所以说,你这个,要么是运放先放大,要么直接上16位的ADC,或者24位的都行,如果有条件,参考电压是2.048V或者4.096V精度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人给你计算过的了,16#已经计算过的了,你应该要知道一个ADC所能达到的精度呀,用计算器或者办公软件 ...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人给你计算过的了,16#已经计算过的了,你应该要知道一个ADC所能达到的精度呀,用计算器或者办公软件 ...

10nA确实就是0.01uA 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nA确实就是0.01uA 啊

这个倒是我看走眼了,这无关紧要的了
这个是用EXCEL计算的呀,你用计算器也是一样的了
重点不在这呀,如果你连一个16ADC都不知道怎么用的话,那还怎么设计电路呢?微安级别的电流测量对于电路的性能要求是比较高的,电源的稳定,电阻的精度,ADC的误差,这些都要考虑在内的,运气好的话,你设计了一个电路一次就能成功,也许性能还不错
运气不好,就像我这样,改来改去,最后干脆就不搞了,30块钱买一个微安表完事

楼主(2020-07-17):
引用 网友B:
1uA电流就没什么难度了,结合你前面说的13.3K的电阻进行IV转换,我用Excel大概算了一下ADC需要的位数,理 ...

在忙啥呢 哥

网友E:
1UA电流必须用仪表级运算放大器做电压跟随或放大才能够接ADC芯片,因为ADC芯片是有输入电流的,一般是nA级别的,直接用ADC芯片测量UA级别电流误差太大,24位ADC也不可以,一样误差大,而且数字波动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