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12V转5v,选择DC-DC电路都是用什么芯片方案

楼主(2020-03-13):
对电流方面要求也不是很高,800MA就可以,不喜欢三端稳压7805之类的发热严重,而且芯片最好是sop8封装的,比较常用的用得多的,我知道有一个型号XL1509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型号供选择。

网友A:
2596挺不错的,有转5v的3.3的,也有可调的

网友B:
能满足要求的芯片比较多,MPS,Techcode都有,我用TD1509,TD1410,几毛钱一个

网友C:
LM2956,是开关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