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无线传输舵机信号?

楼主(2020-03-13):
如果我想通过遥控器无线控制舵机的转动角度,舵机连接对应的驱动模块。怎么实现无线的舵机信号控制呢?

网友A:
你能实现无线控制单片机收发信号就ok了,所谓控制舵机信号,无非就是就是通过遥控器发送给单片机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对应舵机的占空比,,从而随意改变舵机状态。重点在实现无线传输上,不要纠结舵机不舵机的。

网友B:
用nRF24L01无线发收数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