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模式运行流水灯源程序

楼主(2020-03-13):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uchar ModeNo;                        //灯闪烁的模式
uint Speed;                           //闪烁的速度
uchar tCount=0;             //进入定时器控制速度
uchar Idx;                            //调速变量
uchar mb_Count=0;
bit Dirtect=1;
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code sTable[]={0,1,3,5,7,9,15,30,50,100,200,230,280,300,350};

void Delay(uint x)                                   //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 (x--)
        for(i=0;i<120;i++);
}
uchar GetKey()                                                //按键函数
{
        uchar K;
        if(P2==0xFF)                                        //没有按键按下
        return 0;                                                //返回0
        Delay(10);                                                //延时
        switch(P2)                                                //有按键按下
        {
                case 0xFE: K=1; break;                //k1按下
                case 0xFD: K=2; break;
                case 0xFB: K=3; break;
                default: K=0;                                //其他状态,k=0
        }
        while(P2!=0xFF);                                //按键释放
        return K;                                                //返回按键信息
}
void Led_Demo(uint Led16)                        //LED状态右移
{
        P1=(uchar)(Led16 & 0x00FF);
        P0=(uchar)(Led16 >>8);
}
void T0_TNT() interrupt 1                                 //定时器工作
{
        if (++tCount < Speed) return;                  //对应不同的速度
        tCount=0;
        switch (ModeNo)
        {
                case 0: Led_Demo(0x0001 << mb_Count);break;                                //模式0,最右侧的灯亮,然后向左移
                case 1: Led_Demo(0x8000 >> mb_Count);break;                                   //模式1,最左侧的灯亮,然后向右移
                case 2: if(Dirtect)                        Led_Demo(0x000F << mb_Count);   //模式2,四个灭灯左右移
                                else                                Led_Demo(0xF000 >> mb_Count);
                                if(mb_Count==15)        Dirtect =!Dirtect;
                break;
                case 3: if(Dirtect)                        Led_Demo(~(0x000F << mb_Count)); //模式3,四个亮灯左右移
                                else                                Led_Demo(~(0xF000 >> mb_Count));
                                if(mb_Count==15)        Dirtect =!Dirtect;
                                break;
                                if(mb_Count==15)        Dirtect =!Dirtect;
                                break;
        }
        mb_Count=(mb_Count+1)%16;
}
void KeyProcess(uchar Key)                          //切换速度
{
        switch(Key)                                                  //按键按下
        {
                case 1: Dirtect=1;                          //切换模式
                                mb_Count=0;
                                ModeNo=(ModeNo+1)%8;
                                P3=DSY_CODE[ModeNo];
                                break;
                case 2: if(Idx>1)                           //速度减
                                Speed=sTable[--Idx];
                                break;
                case 3: if(Idx<15)
                                Speed=sTable[++Idx];   //速度加
        }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Key;
        P0=P1=P2=P3=0xFF;                   //IO口都复位
        ModeNo=0;                                   //变量清零
        Idx=4;                                           //速度默认开机4
        Speed=sTable[Idx];                    //4档速度对应的延时数
        P3=DSY_CODE[ModeNo];           //P3口赋值初始状态
        IE=0x82;                                   //定义寄存器
        TMOD=0x00;                                   //定时器工作状态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Key=GetKey();                    //读取按键状态
                if(Key!=0)                           //如果有按键按下
                KeyProcess(Key);           //根据按键状态切换速度
        }
}

四模式流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