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单片机怎么控制陀螺仪重力加速传感模块呢?

楼主(2020-03-13):
本人想做个玩具车的自主平衡调节,TB上有很多陀螺仪重力加速传感模块,但是卖家都不知道如何运用。请教大家下:单片机如何读取陀螺仪重力加速传感模块的数据,然后我在通过数据调节对应的电机实现车子的动态平衡

网友A:
你买回来模块,mpu6050,在论坛上搜下历程,啥都有了。不过要做平衡车的话,需要的知识点很多,多去搜搜资料吧,,前人做这个的太多了,首先最核心的陀螺仪的资料你都不主动去搜,做出来路还很长,加油。

网友B:
一般都是I2C接口,模块都有命令跟数据寄存器定义,通过I2C对这些寄存器读写就可以实现。

网友C:
找一个提供例程的卖家最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回来模块,mpu6050,在论坛上搜下历程,啥都有了。不过要做平衡车的话,需要的知识点很多,多去搜搜资 ...

谢谢大神指明道路,不过本人还是小白一枚,刚刚在论坛里面逛了半天发现我们的论坛里面东西还是很丰富的,我如果要查找相关案例有没有啥关键词这样我好掌握哪些是我要研究的技术帖子。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提供例程的卖家最适合你。

谢谢大神指点哈,那个宝的关键词我应该要输入哪个模块的名称会比较适合我这样的小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I2C接口,模块都有命令跟数据寄存器定义,通过I2C对这些寄存器读写就可以实现。

谢谢大神指点哈,不过本人还是小白一枚。很想找个相关的案例研究一遍,大神知不知道有啥网站或者论坛的哪个位置有这个相关案例比较适合我这样的小白摸索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