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Arduino程序有什么问题吗?液晶显示温度程序

楼主(2020-03-13):
#include <LiquidCrystal.h>
LiquidCrystal lcd(8,9,4,5,6,7);//defining lcd pins
int value=0;//initializing variables
float volts=0.0;
float temp=0.0;
float tempF=0.0;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setting arduino pin3 as input
  Serial.begin(9600);//opens serial port, sets data rate to 9600 bps
  lcd.begin(16,2);//set up the LCD's number of columns and rows
}
void loop()
{
  value=analogRead(A0);//read from A0
  volts=(value/1024.0)*5.0;//conversion to volts
  temp= volts*100.0;//conversion to temp Celsius
  tempF=temp*9/5+32;//conversion to temp Fahrenheit
  Serial.print("temperature= ");
  Serial.println(temp);
  lcd.setCursor(0,0);
  lcd.print("TEMP= ");
  lcd.print(temp);
  lcd.print(" C");
  lcd.setCursor(0,1);
  lcd.print("TEMP= ");
  lcd.print(tempF);
  lcd.print(" F ");
  delay(500);
}
请问各位大神,这段程序有什么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