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我写的单片机红外通信数码管怎么只显示00h,按其他键也是显示00h

楼主(2020-03-13):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8;
sbit IRIN=P3^2;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IrValue[6];
u8 DisplayData[8];
u8 time;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3;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
  P0=DisplayData[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IrInit()
{
EA=1;
EX0=1;
IT0=1;
IRIN=1;
}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DisplayData[0]=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2]=smgduan[16];
  DigDisplay();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i,j;
u16 err;
time=0;
if(IRIN==0)
{
  err=90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if(IRIN==1)
{
  err=450;
  while((IRIN=1)&&(err>0))
  {
   delay(1);
   err--;
  }
}
for(i=0;i<4;i++)
{
  for(j=0;j<8;j++)
  {
   err=6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0);
    err--;
    time++;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i]>>=1;
   if(time>=8)
   {
    IrValue[i]=0x80;
   }
   else
   {
    IrValue[i]=0x00;
   }
  }
  }
}
}

网友A:
   else
   {
    IrValue[i]=0x00;
   }
这个导致解码值全为0

网友B:
101后面要添加一句time=0;时间要清零。
还有102开始的else语句不知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se
   {
    IrValue=0x00;

这个是小于0.8ms显示为0,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这个是普中的解码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小于0.8ms显示为0,应该没问题吧

程序不会运行
else
   {
    IrValue[ i]=0x00;
只会运行
    IrValue[ i]=0x80;
始终显示00,是因为time没有清零,而且 IrValue[i ]=0x80;写成这样,大多数遥控编码显示的都是80H。写成 IrValue[ i]|=0x8可以得到不同的显示,但是显示的数据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