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原有的超声波避障程序里增加PWM调速的功能

楼主(2020-03-13):
******************************************************************/
//上电后按下K4键程序运行,小车进行超声波避障跑
//LCD1602液晶屏上显示探测到的实时距离

/**************************************************************
//重要说明:没有LCD1602液晶显示屏的师兄,需要用杜邦线将P0.7接地程序才能正常运行
****************************************************************/

//注意程序只做参考之用,要达到最理想的避障效果,还需要师兄们细心调试。

#include <reg52.h>           //52芯片配置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nop等系统函数
#include "bst_car.h"   //包含bst—v51智能小车头文件

#define LCM_Data  P0   //定义液晶屏数据口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sbit DU = P2^6;                   //数码管段选
sbit WE = P2^7;                   //数码管位选

sbit LCM_RW=P1^1 ;     //定义LCD引脚
sbit LCM_RS=P1^0 ;
sbit LCM_E=P2^5         ;

unsigned char code Range[] ="==Range Finder==";//LCD1602显示格式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3] = "0123456789.-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Distance:000.0c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Out of range";

unsigned char disbuff[4]={0,0,0,0};//用于分别存放距离的值0.1mm、mm、cm和m的值

unsigned int  time=0;//用于存放定时器时间值
unsigned long S=0;//用于存放距离的值
bit  flag =0; //量程溢出标志位
char a=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2;j>0;j--);
}

void Delay10us(unsigned char i)            //10us延时函数 启动超声波模块时使用
{
   unsigned char j;
do{
  j = 10;
  do{
   _nop_();
   }while(--j);
}while(--i);
}

void cmg88()//关数码管
{
    DU=1;
    P0=0X00;
    DU=0;
}
/************************************LCD1602液晶屏驱动函数************************************************/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Delay10us(1);
        LCM_RW = 1;
        Delay10us(1);
        do{
        LCM_E = 0;
        Delay10us(1);
        LCM_E = 0;
        Delay10us(1);
        LCM_E = 1;
        Delay10us(1);
        }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Delay10us(1);
        LCM_RW = 0;
        Delay10us(1);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Delay10us(1);
        LCM_E = 0; //延时
        Delay10us(1);
        LCM_E = 1;
        Delay10us(1);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Delay10us(1);
        LCM_RW = 0;
        Delay10us(1);
        LCM_E = 0;
        Delay10us(1);
        LCM_E = 0;
        Delay10us(1);
        LCM_E = 1;
        Delay10us(1);
}

//*******************LCM初始化**********************//
void LCMInit(void)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1); //发命令字
        WriteDataLCM(DData); //发数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19)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模块
{
          TX=1;                                             //启动一次模块
      Delay10us(2);
          TX=0;
}

void Forward(void)//前进
{

         IN2=1;
         IN3=1;
         IN1=0;
         IN4=0;
}

void Stop(void)        //停车
{

         IN1=0;
         IN2=0;
         IN3=0;
         IN4=0;
}

void back(void)        //后退
{

         IN1=1;
         IN2=0;
         IN3=0;
         IN4=1;
}
void Turn_Right(void)         //向右旋转
{
    IN1=0;
        IN2=1;
        IN3=0;
        IN4=1;

}
//=========================================================================================================================
/********距离计算程序***************/
void conut1(void)
{
        time=TH1*256+TL1;
        TH1=0;
        TL1=0;

                       //此时time的时间单位决定于晶振的频率,外接晶振为11.0592MHZ
                               //那么1us声波能走多远的距离呢?1s=1000ms=1000000us
                                   // 340/1000000=0.00034米
                                   //0.00034米/1000=0.34毫米  也就是1us能走0.34毫米
                                   //但是,我们现在计算的是从超声波发射到反射接收的双路程,
                                   //所以我们将计算的结果除以2才是实际的路程
    S=time*0.17+10;//此时计算到的结果为毫米,并且是精确到毫米的后两位了,有两个小数点
}

void Conut(void)
{

    conut1();
        //========显示部分===========================================
        if((S>=5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
        {
            a=0;
            flag=0;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1);
        }
        else
        {
        disbuff[0]=S%10;
            disbuff[1]=S/10%10;
            disbuff[2]=S/100%10;
            disbuff[3]=S/1000;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
            DisplayOneChar(9, 1, ASCII[disbuff[3]]);
            DisplayOneChar(10,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11,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12, 1, ASCII[10]);
            DisplayOneChar(13, 1, ASCII[disbuff[0]]);
         }
         //========避障部分===========================================
         if(S<=240)         ////////////////////////////  刹车障碍物距离        跟车速有关 可更改
         {
              a++;
              if(a>=2)
              {
                  a=0;
                  FM=0;
                      Stop();
                      back();  //后退缓冲
                      delay(230);//////////////////////////////////////////        后退缓冲时间 跟车速有关 可更改

                  B:Turn_Right();
                        delay(50);                  ///////////////////////////////////  旋转角度 跟环境复杂程度有关 可更改
                        Stop();
                        delay(100);                ////////////////////////////////////   旋转顿挫时间 视觉效果 可更改
                        StartModule();
                        while(RX==0);
                        TR1=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
                        conut1();

                        if(S>340)         ////////////////////////         可直行方向无障碍物距离 跟环境有关 可更改
                        {

                            Turn_Right();
                            delay(90);
                        Stop();                                  //微调前进方向 避免车宽对前进影响
                            delay(200);
                            FM=1;
                            Forward();
                        }
                        else
                       {
                           goto B;                                //若没转到空旷方向 回到B点 继续旋转一次
                       }

               }
               else
                   {
                   Forward();        //无障碍物 直行
               }

         }

         else
         {
              a=0;
                   Forward();           //无障碍物 直行
         }
         //=======================================

}

/********************************************************/
void zd0() interrupt 3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RX=0;
}

/********超声波高电平脉冲宽度计算程序***************/
void Timer_Count(void)
{
        TR1=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
/********************************************************/
void keyscan(void)              //按键扫描函数
{
    A:    if(K4==0)                        //判断是否有按下信号
                {
                    delay(10);                  //延时10ms
                        if(K4==0)                        //再次判断是否按下
                         {
                            FM=0;               //蜂鸣器响
                            while(K4==0);        //判断是否松开按键
                            FM=1;               //蜂鸣器停止
                          }
                    else
                     {
                       goto A;        //跳转到A重新检测
                      }
                }
                else
                {
                  goto A;             //跳转到A重新检测
                }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cmg88();//关数码管
        delay(400);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5);//延时片刻

        DisplayListChar(0, 0, Range);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
    TMOD=TMOD|0x10;//设T0为方式1,GATE=1;
    EA=1;                                           //开启总中断
    TH1=0;
    TL1=0;
    ET1=1;             //允许T0中断
    keyscan() ;  //按键扫描

        //=======================================================================================================================
         while(1)
        {
                RX=1;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for(a=951;a>0;a--)
            {

               if(RX==1)
                   {
              Timer_Count();                 //超声波高电平脉冲宽度计算函数
                   }
             }
           }
}

源程序

网友A:
首先,你一下子粘出来这么多程序,就知道你没有好好看懂这个程序,可能不是你写的吧。抛出那些固定的函数,每个自定义函数抬头都有注释,你理解下功能,看懂壁障那部分,你就会改车速了。

网友B:
你好!
PWM 控制会用到中断,注意避免和超声波中断别产生冲突就好

网友C:
使用带PWM输出的单片机,配置好PWM就好,只需要将占空比设定值与你程序变量关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一下子粘出来这么多程序,就知道你没有好好看懂这个程序,可能不是你写的吧。抛出那些固定的函数, ...

是的,这个不是我写的,本人还有没有达到写出代码的能力,然而这里也确实没有调速的代码,所以来求助一下,想知道具体怎么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PWM 控制会用到中断,注意避免和超声波中断别产生冲突就好

想知道怎么编写,代码不是我编写,我还有没能编写代码的能力,所以来求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