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外部RAM和内部RAM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03-13):
单片机的外部RAM在单片机芯片的外部吗?单片机的外部RAM和内部RAM有哪几点不同?
单片机的哪些接口可提供拉电流和灌电流?哪些接口只能提供灌电流?
希望有详细解释 谢谢

网友A:
是的,外部RAM是另外一个芯片,内外部RAM唯一区别是取值方式不同。
标准51单片机I/O口双向模式可提供100ua左右拉电流,5ma左右灌电流(stc的20ma),在高阻模式,无输入输出电流,推挽模式(stc为例)双向20ma,开漏模式(stc为例)无拉电流,灌电流20ma。各个厂家的mcu并不一样,请参考数据手册中的GPIO篇查找。

网友B:
外部有2层含义
1.物理上:在mcu外部
2.分类上:区别于cache、iram的称呼
区别:
物理上的外部ram,由于受到外部线路干扰,访问速度会慢于内部构件的“外部ram”
分类上的外部ram,有些架构和内部没有区别,有些架构(比如MCS51)访问指令不同于“内部ram”

单片机的哪些接口可提供拉电流和灌电流?哪些接口只能提供灌电流?
——需要视具体的mcu而定,可参考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外部RAM是另外一个芯片,内外部RAM唯一区别是取值方式不同。
标准51单片机I/O口双向模式可提供100ua ...

谢谢!!

网友C:
典型的51单片机内部RAM是256B,8根地址线(8位),这256B共分为高128位和低128位,用户使用的区域是低128位(即00H~7FH),通过程序计数器PC寻址。

51单片机的外部RAM可扩展到64KB,16根地址线(16位),使用DPTR作为外部RAM的寻址指针。